406-2 猎鹰 竞速机 安装制作

楼主(2010-07-30):
无意中看到老贴里有竞速机的类型,看到价钱不贵就买了一台试下,机机是类似洗发水瓶材质(不懂材料叫法)做的,应该是吹出来的,机身是一体成型的,机翼中间有泡沫填充,副翼及拉杆都是原厂就完成的,但是这台机的目的是速度,所以原厂的出厂强度是不够的。

机翼方面我加了两根碳纤片,是竖着放进去的,这样的安装最能承受弯曲力,加了之后机翼强度有倍增的感觉,做法是直接用刀切开机翼,碳纤片搽胶嵌入,表面也算比较平整。

这个飞机最难的是配重,因为电机电池都在机翼前部,会头比较重,我想用2200的电池,这样头会更加重,我最后是把设备架切的·只剩1/4才算配平了

尾翼也是这样加入碳纤片加强

尾翼也是这样加入碳纤片加强

机身组件,飞机其实比较小

机身组件,飞机其实比较小

机内的设备架被剪得只剩一个舵机位置,因为几乎不用方向舵

机内的设备架被剪得只剩一个舵机位置,因为几乎不用方向舵

只有一个升降舵机在机身里

只有一个升降舵机在机身里

电调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电调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副翼舵机改在机翼中间,再者这个机翼的迎角很大,要做木台的垫高后部,使飞行更快速流畅

副翼舵机改在机翼中间,再者这个机翼的迎角很大,要做木台的垫高后部,使飞行更快速流畅

楼主:
继续上图,飞机已经试飞,很好飞,可以很慢的滑翔,着陆在草地,一点损伤都没有,也可以很狂暴的高速飞行,速度快的有点恐怖

安装马达,我用的是450直升机用的有外转子,3500kv的

安装马达,我用的是450直升机用的有外转子,3500kv的

基本成形

基本成形

上贴纸

上贴纸

机身

机身

浆是4.75x4.75估计大了点,机头的散热槽很重要,我做的是兜风设计,风阻会大点点,但对马达绝对是福音

浆是4.75x4.75估计大了点,机头的散热槽很重要,我做的是兜风设计,风阻会大点点,但对马达绝对是福音

加上2200毫安的3s的电池总重500克左右

加上2200毫安的3s的电池总重500克左右

靓仔机花

靓仔机花

爱不释手

爱不释手

网友:
飞机庄的机,太小了飞远看不到

网友:
強人,強貼.........頂呀.
jj好漂亮

网友:
 兄弟 你好 我也有一架猎鹰

我的动力是 2212KV 3400

浆配5030 减去边角

网友:
涂装好漂亮啊··搂在贴纸在那里买的???

还有用什么配置啊???? 我飞机涂装好难看

网友A:
散热孔漂亮!涂装也不错。
那个桨罩让人流口水啊!找遍了淘宝也找不到30mm 3.17的。能告诉我在哪里搞到的吗?

网友:
LZ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桨阿?在哪儿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孔漂亮!涂装也不错。
那个桨罩让人流口水啊!找遍了淘宝也找不到30mm 3.17的。能告诉我在哪里搞到的吗?

lz的贴纸总是很令人羡慕啊,是做这行的还是有相熟的喷绘店呀?sz的朋友能共享一下资源吗?

网友:
电池太大,1300-1500毫安就够了,一般飞行3分钟,竞速机规定的一般只能飞3分钟,接下去设备会很热,人的思想高度集中力也会减弱,3分钟后,事故的发生率会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贴纸总是很令人羡慕啊,是做这行的还是有相熟的喷绘店呀?sz的朋友能共享一下资源吗?

贴纸是自己用coreldraw画好,再请朋友帮喷成不干胶的,也可以自己找街上的喷绘店加工,俺以前是做平面的,飞机靓仔才过得眼,哈哈哈!
图在这,要的自己拿吧!

楼主:
俺的配置是:
好盈30a电调
450直升机用有壳外转子无刷马达,3500kv
浆是国产4.75x4.75(浆不平衡,要自己刮 )
浆罩是12楼图片上的,30直径的,淘宝有卖
两个银燕舵机
天地飞9通2.4g设备
电池是11.1v,2200毫安的,俺喜欢飞久一点,目前高速混低速飞,大概8分钟没问题

网友:
长的好像滑翔机呀。。。

网友:
406-2就是滑翔机。

网友:
滑翔机玩竞速,有想法

网友:
我也有一架,不过速度不快啊。想慢也慢不下来,想快也快不了,不太好玩:funk: :funk:

网友:
 涂装很好看

网友:
不知道速度能达到多少?呵呵,很漂亮,很心动!

网友:
 LZPM个浆罩的连接吧!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108038472
这个机破百应该比较容易,我没拍视频,下次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飞机已经试飞,很好飞,可以很慢的滑翔,着陆在草地,一点损伤都没有,也可以很狂暴的高速飞行,速度快的有点恐怖

這跟亞拓競速翱翔好像......
獵鷹我沒飛過.競速翱翔有飛過幾台....速度相當快.不過設備倉稍嫌小.安裝接收有點不方便
但是速度感.風沏聲絕對有......

网友:
怪不得我入模时,飞得太快,炸了这架飞机,现在才明白,这原来是竞速机

网友:
应该用4.1X4.1APC桨

网友(2011-02-07):
好机! 新手暂缓。

网友:
我也装了一架,可惜被我飞垮了.

网友:
换个翅膀就是滑翔

网友(2012-05-28):
这机的改装、涂装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
散热孔漂亮!涂装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