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应该如何起步啊?

楼主(2010-07-30):
出国在外难免寂寞,看到某些网站广告,重燃少年梦想(以前玩过电滑翔,火 箭,油船,电车),想下周围环境,还是直升机比较适合,买了个JJ。开始啥都不知道,看着广告买了(marketing的受害者)esky的belt cp(差不多名字)。一个450级的JJ。在后院想悬停下,结果发现机子还没起来总往左歪,结果桨打到地上断了,主轴上面有个零件断了。修好后(历经艰辛而且不确定是否有没上错螺丝)买了个两通道的JJ练习,美国有保险,30块的JJ,6块保险。之后只要不爽就随时换机,1年内。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刷锅,就知道JJ永远都喜欢打转。换了3次之后彻底无语,每个都是喜刷刷的。以为这种便宜机就都是这样的。

后来上了论坛,下了模拟器练习下,听到大家都在说lama,买了个V4。后院练习。开始挺好的,悬停虽然范围比较大,但是至少是控制内,后来来阵风,推了下油门,撞树枝上,结果又炸机,后来机子就开始刷锅,越刷越大。再后来直接刷到打浆。我才买的3套桨全换光光了。现在在等金属升级件寄过来,思考了一下,发现我完全不会调机,刚来的机子挺好,稍微调整就挺好飞的。炸机后就不同了。调不回去以前的状态了。即便外表上看零部件都没损坏。

我是想入门入不了门啊。不会调机,模拟器还挺熟的,摔了可以reset,真机摔了之后就JJ感觉不同了。现在450放在那里吃灰,当初广告看到的倒飞现在是想都不想了。各位XD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怎么入门?怎么调机?有没有什么基础教程能看完懂个大概的?我现在是悬停都还没搞好,模拟器里面一加油门基本就差不多了,真机经常不规则的移动一下,这正常吗?飞一条直线发现LAMA不能稳定向前,即使我推到底都前进一会就又减速了。

那个450更可怜,我换主轴上面的零件的时候,把副翼拆下来,后来不知道如何让副翼平衡,只好用尺子大概量了一下,大概差不多:funk: 后来开动发动机(想试试舵机的零件无意中搞到的),结果副翼的长度竟然一样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装上主桨之后推油门,飞机总是感觉不平衡,模拟器上一推就上,真机总是悬停不了,左右歪一下我就吓得收油门降落。总而言之就乱七八糟胡乱试,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可以问。看看各位XD有没有什么指点小弟一把的。谢谢啦~~

网友:
新手起步是难,但也是乐趣啊
我的经验:   模拟器用g4;至少过3关;
我的建议: lama 买 2 套;无风,大场地练习
如果 lama 不能悬停,那么...

调机? 多泡论坛,"有没有什么基础教程能看完懂个大概的?" 读书百遍...

网友:
找到当地组织,和老鸟们一起玩,进步很快!

网友:
一个人是很难,多泡论坛,多练模拟,真机和模拟是不一样,起来是要修下的,至少我的450是这样

网友:
慢慢来吧  直机上手时比较困难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想补充问问,是可以通过调机做到只推油门就能让飞机从静止到悬停一米左右吗?还是必然要微微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想补充问问,是可以通过调机做到只推油门就能让飞机从静止到悬停一米左右吗?还是必然要微微调整的?

不行的,需要不停打舵修正。还是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想补充问问,是可以通过调机做到只推油门就能让飞机从静止到悬停一米左右吗?还是必然要微微调整的?

3G可以,有副翼的不行!

网友:
老上网问很麻烦 最好是找个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可以,有副翼的不行!
3G也不行,飞直机必须不停地修正姿态,不可能加油门就能够直直往上升。
另外,我想知道,起飞左偏和无副翼有关系?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G也不行,飞直机必须不停地修正姿态,不可能加油门就能够直直往上升。
另外,我想知道,起飞左偏和无副翼有关系?望指教。

起飞左偏和无副翼无关   有副翼的也左偏  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A:
有副翼的起飞会做偏,但3G无副翼的不会,起飞推油是笔直上升的。在无风环境下,如果调试的好的JJ,可以脱控几秒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起飞会做偏,但3G无副翼的不会,起飞推油是笔直上升的。在无风环境下,如果调试的好的JJ,可以脱控几秒钟没有问题。
不明白!有副翼和无副翼应该是一样的。起飞左偏又不是副翼给影响的。

网友:
还是在你周围找组织吧,应该很多的,我知道悉尼就很多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成长历程。 我是单打独斗的。

网友:
给新人一条最重要的建议:先别急着飞,多在论坛潜水,潜上一个月再说~

网友:
真机和模拟器最大的差异就是真机受到外界干扰,飞不平一般是正常的,调机要调好,另外学会在飞行中不断修正姿态才是王道!!

网友:
单打独斗 恼火哦

楼主:
谢谢各位。单打独斗是比较麻烦,很多小问题有时候没办法很快得到答 案需要摸索。我这里有是有组织,还挺专业的,有几个自己的飞机场。但是开车好远,而且也不知道之后几个月在哪个城市,就不想去交个入会费了。
现在我练习G4的模拟器,下了个LAMA V4的飞机,已经可以比较随心地控制了。但是一选直升机训练就要傻眼了,那个飞机非常的灵活,动作稍微大点就飞出去很远。第一关都不能顺利通过。我悬停只能勉强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而且范围颇大,估计有个7-8米的直径吧。是不是越熟练就范围越小了?
另外G4模拟器里面除了我单独下 载的LAMA V4,其他直升机(全是单桨)都是一起来就向左侧移动,即使悬停的高度高一点也是这样,除了LAMA V4是加油直升,其他都是加油直升左移。请问这个跟真实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模拟器能解决的,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不会调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2个:

1、找个你所在城市的高手帮你修机,修的过程中你认真学习,逐渐学会自己调试。
2、如果没人辅导,买个便宜的机器,多飞多炸,总能总结出经验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其实我飞了一年多到现在也不会调机,控基本不会自己设置;有师傅就行,专心飞行也是可以地

网友:
调机好难,我也不会。

网友:
整天去劳烦老鸟帮调机也不好嘛……自己能调最好,就是靠自己。

网友:
经常跟老鸟混啊

网友:
找附近的模友一越进步或把朋友拖下水

网友:
先练模拟器再跟当地模友一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