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0-07-30):
前几天上了450,买了个带外置BEC的XXD50A的电调,昨天通电测试,发现BEC很烫,有烫手的感觉,估计在60度左右。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回事呀?做不做动作都是一样

楼主:
怎么没人理哦??只看不说?

网友:
提一个完全凭个人猜测、不一定有效的建议:

我前些天也买了个一样的电调,但出的问题跟你不一样,我的问题是在450空中飞行时,有时突然自己熄火导致电直坠地。当时我心想NND用这种电调还得先练习熄火降落操作。后来我对着说明书从头到尾按自己的要求重新设定了参数后,用了十几个起落再未见过有此现象。
你不妨也重新设定一遍参数,你那个情况我想特别要注意PWM要设成8KHZ、不要设成16KHZ的。另外进角最好也设成最低的、也就是一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LS的有些看不明白,设定参数是在控上设置还是??

楼主:
自己顶一个,请用同样的电调的说说你们的情况,我的是带外置BEC的电直专用的XXD5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