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轴承卸不下来

楼主(2010-07-30):
飞跃450PRO大桨夹要卸轴承,发现根本无从下手,连止推轴承都卸不下来,如果用暴力,恐怕大桨夹不保。莫非大桨夹是一次性产品?根本没考虑到更换轴承的问题。一对山寨的大桨夹50多块钱,莫非轴承坏了就要扔掉吗?设计人员究竟怎么想的!

网友:
LZ试过火烤和胶水两种大法了吗?

网友:
仔细看,仔细想,多观察,多思考。

网友:
大桨夹的轴承要拆卸,我估计你要哭的,很费力费时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还好!

我经常卸,自己买些几毛钱的轴承,坏了自己换,可方便了

楼主:
你是没抹胶吧

网友A:
450的轴承有多个,LZ指的是哪个?

止退轴承应该很容易卸下来,还有内外2个轴承,至少要想办法卸下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容易的;

给你介绍一个工具,450的主轴,用它插到桨夹里,稍稍敲一下,轴承就下来了,当然,一侧的轴承已经卸下来才可这样用。

网友:
楼上的办法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的轴承有多个,LZ指的是哪个?

止退轴承应该很容易卸下来,还有内外2个轴承,至少要想办法卸下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容易的;

给你介绍一个工具,450的主轴,用它插到桨夹里,稍稍敲一下,轴承就下来了,当 ...
要加加热,有些胶打多了,不烤一下很难出来

楼主:
大桨夹轴承没换。发现是止推轴承的问题,换上就好了。后来发现斜盘轴承也有问题,结果在工厂用加热大法卸掉,完好无损。顺便批评一下飞越,450PRO皮带简装版飞机飞行共不超过5小时,斜盘里面的两个轴承都不顺滑了,寿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