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给4G6S 充电都是怎么充的?有没有一次可以充多个电池的办法?

楼主(2010-07-30):
每次充一个还要看着,太耗费时间,看到有一托三的线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会不会影响电池性能?

网友:
周哥 我刚定的1拖3的充电线 Y哥说用原厂充电器会慢 但我觉得好歹能一下充3个 试试看再说吧 Y哥还说要有专门的平衡充 原厂的不行...

网友:
我用180z那个平衡冲,接一拖三,目前10个冲放,没发现问题

网友:
好吧,我的充电器,和被我干掉的1拖3线,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5A的充电器电源

5A的充电器电源

被我干掉的1拖3线,拆掉了一个头子

被我干掉的1拖3线,拆掉了一个头子

接的充电线,可充华和260A的电池

接的充电线,可充华和260A的电池

自己焊的,可充260A和4G6S电

自己焊的,可充260A和4G6S电

充电器和电源

充电器和电源

网友:
原厂的1拖3没用,充电器如果输出电流没有增加的话,充3块电的时间应该就是冲3个一块电的相加。充电时间的算法: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5=充电时间

600(电池容量MAH)/500(充电器充电输出电流MA)*1.5=1.8小时(理论上充满所需要的时间)

我现在用2A充,就是
600(电池容量MAH)/2000(充电器充电输出电流MA)*1.5=0.45小时(理论上充满所需要的时间)
实际用下来基本上20来分钟一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