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收机能引出PPM信号给飞控吗?

楼主(2010-07-30):
是不是一样有芯片脚上有PPM信号的?

网友:
我 也想知道!

网友:
需要一个转换芯片,你问问懂电子的或者网上查查

楼主:
再顶上去 问问
是什么转换芯片啊

网友:
对飞控了解不多。
你问题的信息不全。我好像没听说过要引串行PPM信号的飞控,一般都是插到接收机的插针上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引的。
如果是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引的,那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是要把串行PPM信号引出的话,你地做个并转串电路,现成的芯片是没有的,用74的话需要搭电路,用74165好像比较烦。

楼主:
我想试试自己做飞控
如果是并行8通
那输入和输出至少要16排插针了。。。
占得地方也太大了

网友:
有现成的转换板卖 把它重新编码成PPM

楼主:
主要是嫌线太多啊 从接收机那里起码要接5个通道到飞控(4个控制飞机 1个控制飞控)
这就15根线 插座都占不少电路板的面积了
没办法那只好做上去了....

网友:
回楼主,是可以的。

PCM和PPM接收机都有相同的高频部分,这部分将高频无线电波转换成低频的讯号,然后进行解码,那么,低频讯号是什么制式,这是取决于发射机的,也就是说,你把遥控器发射机设置为PPM,然后用同频的PCM接收机来接收,是可以在PCM接收机里面取得对应的PPM信号的!当然,由于PCM接收机的后级电路试图用PCM制式来分析数据,这将会失败,因此PCM接收机自己的舵机插座将没有信号或输出失控保护信号。

我拆过一个FUTABA的PCM接收机,分两块板,你这种应用,从高频板上拉出那根信号线就行了,发射机发射PPM,那根线就输出PPM;发射机发射PCM,那根线就输出PCM。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没搞懂的话再认真琢磨一下,不要联系我

楼主:
了解 不过本质是想用PCM来传输 应该抗干扰强一点
比如用2.4G 那就没法弄出PPM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