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螺距尺怎么用

楼主(2010-07-30):
螺距到底是主桨叶片和什么的夹角?
我买了一套工具 里面带一个螺距尺 请问怎么测螺距?
在
遥控器
里设置螺距的时候 都是 0-100的数字 为什么大大们给的设定图都是 0度 +5度 +7度 -2度这样的 怎么换算到遥控器上呢
昨天悬停4g6就像在地上爬似的 Y哥说是螺距没设好...

网友A:
控上面的是指百分比~假如总螺距10度,如果控上第一点螺距曲线是20,就是指10度螺距的20%也就是2度螺距。。以此类推。。:loveliness:

楼主:
谢楼上回答 不过负的螺距是怎么出来的? 遥控器上能调的都是正的百分比啊 还有怎么知道我的飞机总螺距是多少? 用控调成100% 然后用螺距尺测? 关键是螺距尺不会用 T^T

网友B:
我也有点疑惑,是不是螺距尺的上端与平衡翼水平就行了是吗?

网友C:
上面的总螺距是12吧!螺距6-7可起飞,对应油门在65-70%左右吧!

网友D:
喜欢楼主的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