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插能过多大持续电流?150A好赢电调玩越野车,用T插行吗?

楼主(2010-07-30):
请问T插能过多大持续电流?150A好赢电调玩越野车,实际连续电流大约多大?用T插行吗?
我的电池是ACE 5300mah 30C的,厂家标配的是T插。

网友:
如果你是老美的原装产品可以经受50a电流,如果是国产的一般就40a,这还是质量好的,如果是质量差的就说不好了。不知道你的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如何,不过是150a的电调,估计大概平时工作在100a,按道理t插已经吃不消了

网友:
国产的一般就40a
看来我的也要换了

网友A:
冬天 + 10AWG 线,连续80A 没问题,测试过。

夏天 + 14AWG 线,连续40A 已经很烫了。

所以,承受电流不那么简单,跟使用条件关系很大:T插新旧、牌子、甚至焊接手法(影响到两个导体接触面的共面性,焊接时间超过20秒的几乎必然导致接触电阻上升)都有明显影响..........

T插是俺仅见的山寨货超越原装品的。W.S.Deans 原装的,新的时候很好,内阻极低,但镀银的母头用几次就氧化,远不如国产的(带防滑条纹那种)耐久。

网友:
用香蕉插吧!就是要防止插错

网友:
质量好的T插应该可以过80A,因为玩车子不是长时间持续大电流
质量差的就不行,我就试过82A电流直接把T插溶了,当然,那个T插是便宜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冬天 + 10AWG 线,连续80A 没问题,测试过。

夏天 + 14AWG 线,连续40A 已经很烫了。

所以,承受电流不那么简单,跟使用条件关系很大:T插新旧、牌子、甚至焊接手法(影响到两个导体接触面的共面性,焊接时间超 ...

大电流的插头焊接超过20秒不出奇吧,尤其是电烙铁功率小更加时间长,这个20秒的数据怎么得来的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插头焊接超过20秒不出奇吧,尤其是电烙铁功率小更加时间长,这个20秒的数据怎么得来的阿?

T插焊接时间间太长的话,塑料会软化变形,容易导致金属件接触不紧密或干脆插不进完全报废。

网友:
国内的大多T插应该是没问题的,影响电流的原因在于材料和插头间的接接触面积以及线材的长短!建议用电源线双T插联接,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
香蕉插可以承受多大电流哦, 内阻比T插小吗? 搞一正一反不就不会插错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插焊接时间间太长的话,塑料会软化变形,容易导致金属件接触不紧密或干脆插不进完全报废。

您拿个秒表看一下20秒对焊接来说是多么的漫长
忠告:超过3秒请换把功率更大的烙铁

对不起,引用错了

网友:
LZ想保险点可以换6MM-8MM的香蕉插头!价格比T插头还便宜点!

网友:
12楼正解!

而且,其结构和4mm以下的香蕉插有点不同的是不用弹性片,而是用铣刀铣出来的弹性槽口才行。

网友:
玩船经常到过80A,很烫,但是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电越3674的电机,即使用上150A电调。一般连续电流也到不了80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拿个秒表看一下20秒对焊接来说是多么的漫长
忠告:超过3秒请换把功率更大的烙铁

对不起,引用错了

焊接时间太短的话,当心出现“Cold Soldering Joint”,尤其是较粗的线,例如常用的10AWG线。

我个人这样焊T插:用60W或以上的自动恒温焊台:
1)调到 310°C 左右,对T插搪锡,3秒完成,锡面留助焊剂以备后用。
2)10AWG线头理齐,预浸助焊剂,烙铁调到 350°C 左右搪锡,锡和助焊剂要量足,确保线头内外都吃满银亮亮(而不是乌嘟嘟)的锡,时间不限。
3)T插上台钳轻轻夹持。
4)线头于T插上方,用烙铁预热,至锡完全融化,迅速放到T插上(接触即可不要施过大压力)(要迅速,时间长了就氧化了),继续加热至线头上的锡与T插上预先搪的锡完全融化为一体,挪开烙铁,保持不动至完全凝固(必须一动不动,否则半凝固态一动就成渣滓状)。T插加热时间越短越好。

注:温度设定随不同烙铁/焊锡料而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F:
T插即使能耐得住很大的电流,也不建议用,多次插拔会磨损镀金面。建议上4mm香蕉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T插即使能耐得住很大的电流,也不建议用,多次插拔会磨损镀金面。建议上4mm香蕉头

  现实正好相反,残酷吧。

4mm香蕉头的镀金层磨损更快! 因为接触面小,压力集中,所以同样厚度和硬度的镀金层磨损比大面积接触的T插磨耗更快。
看不到?那是因为接触面小,变白了也不易看出来。您找个用过一段时间的4mm香蕉插,用放大镜看看灯笼肚部位就明白了。

本质而言,T插是面接触,4mm香蕉插是点接触.........仔细观察结构,可以发现4mm香蕉插的电流通路是多么坎坷。:loveliness:

网友G:
回LS,我后来是用4MM蕉插,1/8的电大脚,3674 KV1800 6S2P A123,最大电流85A,接头处也没发热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实正好相反,残酷吧。

4mm香蕉头的镀金层磨损更快! 因为接触面小,压力集中,所以同样厚度和硬度的镀金层磨损比大面积接触的T插磨耗更快。
看不到?那是因为接触面小,变白了也不易看出来。您找个 ...
t插还有个问题,就是一旦接触面上有大颗粒灰尘,插上时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这一点,4MM金叉应该是更胜一筹。

网友:
引用 网友F:
t插还有个问题,就是一旦接触面上有大颗粒灰尘,插上时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这一点,4MM金叉应该是更胜一筹。

还好,T插的结构注定了,插入的时候不是两个面上下结合中间夹上灰尘成沙石三明治,而是推进去,大颗粒物体都会被从接触面推开。

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玩车,从来都是先擦,再插,避免这种可能性。玩船干净,就无所谓了,直接插入:loveliness: 。

引用 网友G:
回LS,我后来是用4MM蕉插,1/8的电大脚,3674 KV1800 6S2P A123,最大电流85A,接头处也没发热啊

嗯,好用就好。

PS:貌似俺木有说过4mm香蕉插一定发热......... 其实车还好,没可能抠住满油门持续跑;不妨看看玩快船的,他们对插头的要求是最高的,上百A持续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