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给电动船供电

楼主(2010-07-30):
手上有个完好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标的是10.8V,船是2个380电机,卖家说是7.2V的,但很多说可以6-12V用。
昨天充完电,量了下是7V,但万用准确性有怀疑,3.8V稳压量出来是4.5
不知这计划可行否?
等等上照片

楼主:
电池照片

电池

电池

标牌

标牌

接口

接口

网友:
 C数不够,小心爆炸!

楼主:
什么叫C数?

网友:
放电倍率!800maH/1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0.8A*10C=8A!

网友:
先看看你的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安全的话还是不要超过9v、。

网友:
不是动力电,电池内阻大,应该不行。
《昨天充完电,量了下是7V,但万用准确性有怀疑,3.8V稳压量出来是4.5》这个不解?

网友:
不行 飞450 都不行

网友:
锂离子电芯

网友:
这个一用电池立刻完蛋,我试过了,3个电池飞450,直接就全毁了

网友:
有保护板的。。。

网友:
万用表 该换电池了,!
电脑的电池当动力用肯定不行的,10.8V当发射电还可以!

网友:
不要实验,根本不行,放电不够,2分钟电池全部烧毁~~~~~亲身验证

楼主:
电脑电池拆开不也是N个锂电池焊一起的吗?
现在船用,机用也是N个锂电池或镍镉焊一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去换万用表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电池拆开不也是N个锂电池焊一起的吗?现在船用,机用也是N个锂电池或镍镉焊一起吗?
电池也有分场合用的!笔记本的电池只能小电流放电,不能用于动力电,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有分场合用的!笔记本的电池只能小电流放电,不能用于动力电,不是电压的问题!
17楼的解释很明朗。如果LZ还不明,我倒要鼓励LZ去用,再把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
笔记本电池最大放电2A

网友:
还是不用好,做模型电池厂家没事做了

网友C:
你这不是突发奇想,而已异想天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万用表电池,原来的烂了 不过还是不准,都不归零

网友D:
悠闲型的模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