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260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个体缘故,还是群体表现

楼主(2010-07-30):
我的260在飞行航线时,发现,打前进舵是,飞机前进的反应很大,但是前进的姿势保持两秒钟后,飞机不前进了,或者前进的很缓慢。打后退舵也是一样。(注意,此时前进或后退杆一直是推到最大位的。)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你可能用的是‘小舵’

引用 楼主:
我的260在飞行航线时,发现,打前进舵是,飞机前进的反应很大,但是前进的姿势保持两秒钟后,飞机不前进了,或者前进的很缓慢。打后退舵也是一样。(注意,此时前进或后退杆一直是推到最大位的。)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

大小舵的设置和显示请看说明书
用大舵肯定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舵的设置和显示请看说明书
用大舵肯定不会这样

恩,有道理啊,换成大舵,就是操纵拉杆行程增加,应该会好些。但是通常是在室外飞行才用大舵的。

网友:
在室内飞的话还是用小舵模式就好了

网友:
正常,平衡锤的作用, 称为"钟摆效应" 好像被一根线吊着飞似的
这也是45度锤系统的特点...

楼主:
用的小舵模式,

网友:
宝宝,改大舵模式,把左手摇杆往下按住别放,听到滴一声后,空上有个显示的半圆变成全黑了,就是大舵模式,也叫室外模式或者高手模式。

在室外飞那是相当的爽!!不过风力要小于3级哈,不然会把你的小JJ吹得不见了的!!

网友B:
260根本不能在室外飞的好伐...除非一点风都没有,事实上不太可能d~3级的微风我看也不行~

网友:
你的舵机有问题,刚开始属于中间行程,没问题,到2端的时候,就边卡,速度变慢

楼主:
调换成大舵模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0根本不能在室外飞的好伐...除非一点风都没有,事实上不太可能d~3级的微风我看也不行~
微风是可以的,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590&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