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30):
我想在做一个木虾  船底加固 用纤维布 用什么胶水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環氧!

引用 楼主:
我想在做一个木虾  船底加固 用纤维布 用什么胶水  谢谢大家了

网友:
...

环氧树脂  和 固化剂按找一定的比例合成

网友:
环氧树脂加固化剂4:1

网友:
干了就是玻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