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不死小鹰,260a加固及调试(多图)(新手谨慎)

楼主(2010-07-30):
天气太热,没法出去飞450,于是买了个260a在室内飞一飞。刚开始上手真的还不习惯,后来改为室外模式后适应很多,这一点飞450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今天主要分享一下加强性能和易损件加固的经验。

横轴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我在第一次坠落就跌断了横轴,现在用2mm的钉子锯断来当横轴,重点要注意的是打孔一定要精细,确保居中和水平,否则会出现双桨的问题,大大影响操控。

主轴也是个大问题,碳纤轴虽然足够强度,但容易上下滑动,造成主轴垂直位置经常发生改变,一旦改变那么就相当于舵机连杆的长度发生了改变,操控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去掉限位环,把主轴上移至最大值(这个位置相对固定,以后每次坠机后都移到这个位置就行了)。限位环去掉之后可以在螺丝孔抹些502胶水加强,防止碳纤开裂。

头壳一定要去掉,相对与大浆的动力,头壳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去掉后操控会大大加强。而且主电机电池发热现象明显,头壳去掉能避免主电机烧坏和电池胀袋。头壳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剧烈操控时平衡杆会打到头壳造成坠机(我不太考虑美观问题)。头壳去掉后主机板要用3m胶加强,侧面加强保护。另外一定要把螺丝松掉两圈,保留一定的旷量,以免刚性太强摔裂主机板的线路。

尾电机看起来也很悬,尤其是后面那两条线,很容易被摔断,用3m胶加强,另外把尾桨外拉,避免直接摔倒电机轴而且有利于尾电机散热。

主电机上面的两条线同样需要用3m胶加强。

改造完之后要仔细调机,第一步把舵机电调到行程中点,并设为默认。当然这个时候肯定是飞不稳的,但一定不要用微调来调,要靠改变舵机连接杆的长度来调整舵机。调稳后调节尾桨力度,并设为默认。也就是说,调整好之后你的舵机应该在中立点,微调在中立点,但是飞行已经平稳。

楼主:
改造好了,超好飞,一手执控,一手拍照

楼主:
加固飞行器要以柔克刚,切忌刚性过强,所以有些部位就算薄弱也不必加固,比如电池及起落架。
飞行要讲究三分飞,七分调,小机器也不例外,调机又讲究先机械调再电调,能机械调的,就不要电调,保证机械完美,这样调出的机才好操控。

网友:
看了图片后,想起了长江七号里周星驰从垃圾堆里给儿子捡玩具的情景...................

楼主:
停在那里像垃圾,飞起来就像蜻蜓,房间大一点的话,自旋圆周航线都没问题。可惜我的房间到处摆满了飞机,260摔坏没什么,把大飞机砸坏就惨了

网友A:
全都用胶糊满了,貌似不打算修了,全是一次性。

我也喜欢裸体飞行,一个邪恶的机械小怪物在你面前的半空中研究你,很有机械感、未来感、末世感。

网友B:
这么多胶水。。肯定挺重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轴也是个大问题,碳纤轴虽然足够强度,但容易上下滑动,造成主轴垂直位置经常发生改变,一旦改变那么就相当于舵机连杆的长度发生了改变,操控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去掉限位环,把主轴上移至最大值(这个位置相对固定,以后每次坠机后都移到这个位置就行了)。限位环去掉之后可以在螺丝孔抹些502胶水加强,防止碳纤开裂。”

看了你上面的说明,我有一事不明:那个限位环不是限制主轴向上移动的,而是限制主轴向下移动的。你把它拆掉后,每次旋翼停止转动失去升力后,由于没有了那个限位环,重力会使主轴向下移动的。这样按说会使主轴上下窜动间隙更大啊。

网友:
“改造完之后要仔细调机,第一步把舵机电调到行程中点,并设为默认。当然这个时候肯定是飞不稳的,但一定不要用微调来调,要靠改变舵机连接杆的长度来调整舵机。调稳后调节尾桨力度,并设为默认。也就是说,调整好之后你的舵机应该在中立点,微调在中立点,但是飞行已经平稳。”

靠改变舵机连接杆的长度使起飞平稳,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但你介绍的简单了一点。比如,我的260如果是垂直离地起飞,离地后会向右横移。如果要减小向右横移,起飞瞬间会向左横移。这种情况应该是增加连接杆的长度还是减小长度呢?是不是仅仅调整左侧的连接杆长度呢?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都用胶糊满了,貌似不打算修了,全是一次性。

我也喜欢裸体飞行,一个邪恶的机械小怪物在你面前的半空中研究你,很有机械感、未来感、末世感。

呵呵,同感,而且操控更好,电池更耐用。胶水可以用有机溶剂溶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胶水。。肯定挺重的。。

模型胶里面的溶剂干掉就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也是个大问题,碳纤轴虽然足够强度,但容易上下滑动,造成主轴垂直位置经常发生改变,一旦改变那么就相当于舵机连杆的长度发生了改变,操控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去掉限位环,把主轴上移至最大值( ...

主轴和轴承之间的摩擦力已经足够大了,正常飞行不可能移动,只有摔下才会可能移动,而且一定要让他移动,否则主轴就断了。
第二个问题,飞机刚离开地面左偏是地面效应,正常,要果断飞起来,在一米以上的高度悬停在观察向那个方向偏。左右偏调节左面拉杆,前后偏调节右边拉杆。向前偏延长,向后缩短,向左延长,向右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和轴承之间的摩擦力已经足够大了,正常飞行不可能移动,只有摔下才会可能移动,而且一定要让他移动,否则主轴就断了。
第二个问题,飞机刚离开地面左偏是地面效应,正常,要果断飞起来,在一米以上的高度悬停 ...

谢谢你的说明,简明扼要。我自己用买来的配件装了第二架260,现在就等待送到九鹰工厂修理的接收机了。

网友:
我年前买的260到现在。横轴回来3天就断了。拿支小竹子磨好,换了。一直到现在。头罩一直用。肯定炸裂。还可以用。主轴的虚位有一点点,但无大碍。就是尾机用久了就会衰减。电机线也甩断几次。前几天换了。跟新的没两样。其他的调整。用微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要微调,就可以放手1分钟吧。。。。。。。机子小,虽然说三分飞,七分调,但别调太多麻烦事。一不小心就得不偿失。

网友:
外观也是蛮重要的   我都买了2个头罩了
如果想LZ这样灰   我宁可不灰

网友:
楼主DIY真强大啊~~~~~

网友:
我买了,不过我完全飞不惯这种平衡锤的感觉,我把平衡锤里的配重铁块下了,手感好了不少。

网友:
样子挺前卫的啊

网友:
我才入260不久,感觉出乎意料的好飞:室内可以飞到很慢,直到降落到一书桌上,室外(微风以下)更是听话。不会经常狠摔的呀!有必要这么加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