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60A 遥控器是什么手 ?

楼主(2010-07-30):
能改美国手吗?请说的详细点

网友A:
非常好改,把天线反转180就改好了,你拿到控自己一看就明白

网友B:
说明书有详细介绍
原帖由
zor731
于 2010-7-30 12:27 发表
能改美国手吗?请说的详细点
把天线压板松掉
天线转到遥控器的另外一边
压紧天线压板
重新开机
操纵模式就改变了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史上最好更改的控了

网友D:
建议你操作前先把说明书完整地看一遍!

网友E:
在直机里,“日本手”适合左撇子飞盘旋航线,“美国手”适合右撇子飞“蜻蜓点水”(对头对尾对侧)。所以从视频就可看出飞者的爱好和所用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