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50,练凤凰2.5模拟器里面的450还是500更接近真机?

楼主(2010-07-30):
玩450,练凤凰2.5
模拟器
里面的450还是500更接近真机?

网友A:
五百不够大啊,看不清楚。我是在T61笔记本上玩。如果用42寸电视,那估计就差不多了。
我一般就选择600,看的清楚。

网友B:
凤凰每个型号都很接近真机,但多数喜欢用500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