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模型用的电流、电压、功率计?(串在电路里面,能记录)

楼主(2010-07-30):
Tao宝上面看到的。如果不给它加上散热装置,不知道能承受多大的持续电流?用在一般飞机上估计应该没问题(强风散热,电流稍小些),不知道用在车上怎么样?请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

介绍如下:
产品简介WM-100A是一款微型多功能功率计。体积小巧、重量轻,可以直接安装在R/C模型上实时测量电流、电压、功率,而且具备电池电量报警功能。在整个监测过程中能够记录下最大电流、最大功率和最低电压值。通过这个产品,用户可以很容易的了解自己航模动力系统的工作情况。
  • 工作电压范围:5.6V-30V

  • 电流测量范围:0.1A-100A
  • 电流检测分辨率:0.1A
  • 报警电压设置范围:5.6V-25V
  • 报警电压设置步进:0.1V
  • 尺寸:75*30*10mm
  • 重量:2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Tao宝上面看到的。如果不给它加上散热装置,不知道能承受多大的持续电流?用在一般飞机上估计应该没问题(强风散热,电流稍小些),不知道用在车上怎么样?请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

介绍如下:
产品 ...

这个东西用的是霍尔传感器来工作的,也就是板子左侧的那个元件,它几乎不发热,是靠电流产生的磁场在芯片内部内置霍尔器件感应磁场强度来测量电流,所以根本不属于功率器件,不存在发热问题,之所以这个东西的引脚很粗,就是为了能通过较大电流,一般50A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指标还要看这个家伙的规格书。
所以不用加散热片的,楼主放心使用。

网友:
20克,小些的飞机用不了啊。

网友:
什么价钱?

网友B:
这个是数显的,我买的是报警的,但没有显示,很好用的说!

网友:
两个马甲之间的**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准确度如何?安全否?是不是能代替航模电机测试仪?除了陶宝广州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用的是霍尔传感器来工作的,也就是板子左侧的那个元件,它几乎不发热,是靠电流产生的磁场在芯片内部内置霍尔器件感应磁场强度来测量电流,所以根本不属于功率器件,不存在发热问题,之所以这个东西的引 ...

谢谢专业回答!再请教一下:
1、下面图背面这两个是什么元件?有没有生热问题?
2、这种产品一般精度大概有多高?(我要求不高,电流0.2A,电压有0.2V的误差内就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数显的,我买的是报警的,但没有显示,很好用的说!
这个主要是记录运行情况,主要不是报警。记录运行过程最大的电流、功率和最低的电压。貌似也可以显示实时的单项数据。

网友:
应该是一个稳压芯片和一个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业回答!再请教一下:
1、下面图背面这两个是什么元件?有没有生热问题?
2、这种产品一般精度大概有多高?(我要求不高,电流0.2A,电压有0.2V的误差内就可以接受)439516

背面这个两个脚后面带散热片焊在电路板上的原件如果没猜错就应该是78M05,是一颗线性稳压器件,俗称LDO,它的负载能力应该是MAX500mA,用在这里应该是为了单片机和数码管提供5V电源用的。单片机工作电流应该是毫安级的,数码管应该不会超过200mA,当然,由于电池组电压在11.1V以上,造成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所以这个家伙应该会热,但是不至于加散热片。

这个东西的精度说实话一是靠这个传感器,二是靠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和单片机的AD采样精度,不好说,呵呵,单片机没看到啥型号。

网友:
没任何问题 只有霍尔传感器才串在电调电池中间
但传感器几乎不发热 其他更不会发热了

网友:
好东西  pm个地址啊

网友:
感觉精度很难上去

网友:
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存贮记录。要实时查看。
看来目前要能存储记录的也只有老鹰树了

网友:
从电路板上应该能看出,那个没有焊接的SOP8封装的芯片应该是EEPROM 24CXX系列的存储器,用来存储数据的,当然,单片机的相应软件和PC端的软件得写,才能存储记录。

网友:
严兄好专业,以后电路上的问题请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