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摔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楼主(2010-07-30):
请教厂家和砖家:
       今天飞机在空中和朋友扔的螺丝刀亲密接触,导致失控,冲上去拔下电池
把扭了的平衡杆拔回去,装上电池,发现升降舵无反应,打开机壳后发现升降舵
已降到最低点,然后取下电池,通过推和电机相连的齿轮,把升降舵推到接近
中间的位置,再加上,发现升降舵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了.......

       请各位支招,如果能自己解决最好了.实在不行,问下厂家,
俺这个可以返厂修不?麻烦把地址联系人啥的发一下.谢谢哦.

网友:
停止状态试试升降舵,如果舵机电机齿轮不转,八成是主机板线路坏掉了,机身通过两只螺丝和主机板连接,而且这两个螺丝会被拧得很紧,摔机时主机板螺丝孔附近受扭力过大,存在很大的损坏风险。这应该是一个设计缺 陷。
如果是主机板坏了,你需要更换主机板,螺丝不可拧得太紧

网友:
估计是舵机问题。建议返厂修。021-69154978这个九鹰售后电话

楼主:
静止状态试机,很奇怪,升降舵只有前进的时候好使,后退的时候不好使.也就是说前进的时候电机是转的,后退的时候不转.....
实在不行只有返厂了.

谢楼上两位.

网友A:
除了卡舵   有可能是需要重新设定舵机上下行程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7304&extra=page%3D1

一般都可以按此弄好   千万别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卡舵   有可能是需要重新设定舵机上下行程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7304&extra=page%3D1

一般都可以按此弄好   千万别花冤枉钱

谢楼上兄弟支招,按链接所示果然好用了。再次感谢,同时感谢链接所示模友。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CCTV

网友:
那个舵机没有多少齿轮,就是一级齿轮减速然后直接驱动一根螺纹杆,电位器动片就在杆上的一个塑料螺母上,类似丝杠的原理,还有电位器是做在电路板上的,是印刷电阻,如果动滑片跑到了两端,也是不动的,我遇到过,当时这么处理的,断电,取头罩,然后手拨动齿轮,一直转到丝杠将滑片转到中间,然后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