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A和260A的控通用么

楼主(2010-07-30):
我有一架210A,它的遥控器可以控制260a么?如果可以是不是我就买一架260A的空机就可以了呢?

网友:
九鹰直升机的遥控器可以通用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架210A,它的遥控器可以控制260a么?如果可以是不是我就买一架260A的空机就可以了呢?

楼主:
回复 藤椅 liang19851121 的帖子

哦谢谢了。那就好了!那么电池通用呢?那里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260a呢

网友:
电池的插入方式不一样——一定要当心。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那就好了!那么电池通用呢?那里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260a呢

电池的实质是一样的,但是插入方向不一样。如果方向插错——烧电子板没商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的网站上有授权网店,也有各个地区的实体店!具体请浏览九鹰的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