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tex 用什么浆好呢?高手请进···

楼主(2010-07-30):
我有的一条Vortex 原来的632浆打烂了。。。
配置如下飞高540XL 3020KV  6Sa123  200A电调 用632跑估计65-70左右   。。。。有谁有更好的浆推荐?????

麻烦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楼主:
船  1.2KG 不带电池   有点重·········加上6SA123 达到惊人的1.7KG
给我一个能破百的浆啊·······

网友:
 要破百先吧轴系装好。

网友:
轴系要修改。。

楼主:
那先不求破百的话,在原有的轴系下用什么浆?

网友:
这船 好黑

网友:
632是不错的选择.
你这只电机是 540L 或是 540XL ,
破百我觉得540L 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船轴系入水角都没调好 还有你知道你这船为什么重吗?吧6SA123换成30C的锂电池船会明显感觉到暴力!

网友:
还有你这KV值很尴尬,不高不低的!如果KV在2000左右可以直接上6S锂电池带大浆,那破百就容易了!

网友:
3020KV  6Sa123 6S算20V吧6040转

网友:
诶!早期作品,轴的确装的不好!建议还是拆了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