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收机只剩一路能用了?

楼主(2010-07-30):
原来是4通直升用的,放到固定翼上只有油门能用...
是否和新的电调有关?
这个接收貌似是6通的,但5,6似乎不能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这么复杂的问题,没有图片如何解答呢。

网友B:
也就是说其它通道不能用了,鉴定完毕

楼主:
可是接原来的混控电调都没问题...

楼主:
仔细观察下发现3通道居然是独立供电,其他通道没电,故不能用。焊根飞线就好了
有人知道为何如此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