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0-07-30):
右侧的那个AILE +60%
                  ELEV -60%
                  PIT。 -60%
代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个数呢?
我按这个数设置,舵机方向不对,都改为+60%,就对了,为什么?

网友:
分别代表斜盘的3个舵机,AILE:副翼舵机;ELEV:升降舵机;PIT:螺距舵机。正负代表方向;百分比的数值代表对舵机的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