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思路!

楼主(2010-07-30):
大家都在想尽量用好的摄像头,用好的记录设备,现在最好的摄像头是高清摄像机的摄像头,最好的记录设备就是高清摄像机。看大家都在讨论用有AV输出的卡片机来飞FPV,那为什么没人用高清摄像机来飞呢,现在高清摄像机已经很便宜了,2000~3000就能买到,而且价格还在跌,要是用国产机价格更是便宜。我用的松下SD60就有AV实时输出,我试了下效果不错,机器带电池全重也才300克不到,大点的载机带着上天应该没问题,可惜我现在的AX滑翔带不动,等以后换大鸡鸡的时候,一定带上天试试!

网友A:
摄像头可以装云台 转动 可以叠加OSD 地面录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可以装云台 转动 可以叠加OSD 地面录制 ,

只要有AV输出,也可以叠加OSD然后通过图传传回地面啊。
只是卡片机相对摄像头而言,还是太笨重了,如果炸机,摄像头80%可能完好,但估计卡片机100%损坏。

楼主:
摄像机就是云台可能不行,OSD,录制都可以的啊。摄像机有视频AV输出,和摄像头一样

网友:
各有利弊,钱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要效果应该是高清摄像机最好,搞个OSD都好几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效果应该是高清摄像机最好,搞个OSD都好几千了

不一定,摄像机便宜的很多都是CMOS的,摄像效果和CCD的卡片相机差狠远,

低端还是带高清摄像功能的卡片相机最适合FPV。

网友:
我计划用SANYO CG88来 FPV,170克,Full HD,AV out,5倍光变。拆掉显示屏还可以更轻。1500元买的。

已经购买,就是还未有时间装上去。

楼主: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一定记得发帖

网友:
我用过的FPV摄像头,效果当然是WAT 250D 的好~

楼主:
WAT 250D 百度了下,2200一台啊,当台摄像机了

网友:
板机跟 摄像机没法比啊。
摄像机+云台, 配上固定翼那瘦小的身躯。转转云台,飞机可能都会抖两下。。。搞不好重心偏移。。

我随便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