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锂电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0-07-30):
闲暇时间,利用cn3069锂电专用充电集成电路和电源模块自制了一个平衡充电器。完成后的样子
右上方为三路充电指示灯,下面是电池插座,左边的插头位电流选择,有800mA,400mA,200mA,100mA 4档

制作过程元件
CN3069

电源6V1A

外壳(废旧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外壳)

后部开关和插座

电源模块外观改造,以适应外壳空间

电源模块放入外壳

电流控制电阻(依次为2k,2k,4.7k,10k)

总装

充电测试

完成

电流选择插头的位置在最后总装的时候做了改动,壳内部有一挡板,原来的位置前面板盖不上,所以过程中有些图和最终的位置不同

楼主:
整个充电器的的成本并不是十分的低,但是这种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
很想知道你做的充电器的精度怎样?

网友:
强大 震撼 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的话由CN3069芯片控制,应该还是不错的,可以上网搜一下CN3069的PDF

网友:
这个没理由不顶,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凡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都要大力支持+鼓励。

网友:
你好,我最近搞了一批CN3069准备DIY个平衡充,可是测试充满截止电压才4.1,楼主的是不是也是4.1V的啊,还是我的IC批次问题啊。

网友:
直接入lipo-3s-2a 控制芯片直接采用精工的 20mV

我觉得想要独立平衡充,直接选lipo-3s-2a,三个独立的充电器集成到一个板上,会比较安全,而且有风扇散热。

网友:
有电路图分享一下吗

网友:
真正的平衡冲。没有水分。用1879我觉得精度还好点。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发原理图,以便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