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0-07-30):
原本发在动力
电池
和
充电器
区的,转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769&extra=page%3D1

网友A:
等待高人

网友B:
等待高人 藤椅

网友C:
这都不错了的!很好用的充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的,我买了好几个5#电池带保护电路的锂电池用在照相机上,用一个开关电源的稳压器衡压充电,锂电池各串一个二极管,全部并联到稳压器输出,调整稳压器的TL431取样电阻使它的充电衡压在4.2V(要扣除二极管的压降),由于衡压充电,你充一个也行,冲5个8个的都行,主要看你的稳压器的供电功率,用了2-3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E:
看我以前做的。
自己做PCB板,自己做外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6962&highlight=%B1%F8%C2%ED%CE%B4%B6%AF

网友F:
俺是买几个三星充电器做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