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V电机的接法,为了在家上变频器!

楼主(2010-07-30):
弄了个2手0618,卖家给的是380v的马达,变频器没有一起卖给我,所以在家用只能电容或者变频器。
爬文了一下,都说变频器要改电机接法为三角,我也不知道现在手上这个是啥接法,拍照请教一下。

网友:
LZ 电机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见通用的问题!!等着LZ 看有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再有LZ上变频了没?买啥样的变频?!静候解答!

网友:
UVW3根线直接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的写,所以就复制过来了,供参考

小功率三相电机可改为单相电机,但功率要变小一点,A相作相线,C相作零线,B相接电容,电容回出接A相线,假若倒转,AB对换即可。ABC是任意设的 电容容量=瓦*0. ...

我看书上写标准的星型链接出4跟线,三角接法出3跟线,但是星型接法在3相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可以省掉地线(或者零线),也就变成了3跟线,这样在外部接线的地方和三角就没法区分了吧。我贴出电机的接线口就是想是否可以区分出内部的接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还没有买变频器,也没有万用表。。。在5i有买不完的东西。。。。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380V接法电阻一般是几十欧姆的、220V接法电阻一般是十几欧姆

网友:
我坐哪?地板都没了吧,呵呵
楼主 有变频吗?有的话,不用管,接变频上就行了,影响不大。

网友:
杯具了,沙发被人抢了

网友A:
坐个沙发,慢慢解释

懒的写,所以就复制过来了,供参考

小功率三相电机可改为单相电机,但功率要变小一点,A相作相线,C相作零线,B相接电容,电容回出接A相线,假若倒转,AB对换即可。ABC是任意设的 电容容量=瓦*0.07=微法
380V电机除去接地线(一般是最粗最长的那个),还有3个头。用220V的火线地线接任意两个头。然后用电容的两个脚一头接在空着的头上,另一头接在220V的任意一个头上,如果发现电机转反了,就换一个头。



网友:
问问卖家,他以前用变频器用的是不是220V的,如果是那他已经给你改好了,不用自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