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电调变成40A以上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7-30):
把这个电调变成40A以上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有大的直插管制替代 应该能增大电流吧 能不能行得通呢?

网友:
接出引线,再上一块板。

网友:
找几个参数差不多的 电流大的管子

网友:
能行,只是你要考虑场管的固定和散热问题

网友:
肯定行,再做个板子,只是大管重量重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7832替换7811    用4407替换8103  具体你在查下管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