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长请问330x-s,能飞多长时间最多?

楼主(2010-07-30):
是配多少容量
电池
最合适?最优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A:
2000 可以飞12min
容量再大 可以达到20min

网友A:
http://eng.gaui.com.tw/d981119/html/tw/shopping_view.asp?sn=1026

网友B:
可7.4v及11.1v的吧

网友C:
7.4和11.1都行

网友D:
我用的AKE 2550mAh 11.1V能飞20分钟,应该还能继续飞,不过为了保护电池不放,只飞了20分钟。这组飞20多分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二十分鐘真不短啊

网友E:
5000mah3S, 红皮电池,30分钟,耗电4800毫安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兄弟 你是不是回家吃顿饭再回来降落啊。。。。。。。。

网友B:
嘩.吃完飯先降落?厲害!不如睇多場午夜場先落吧

网友F:
电池多重呢。。

网友G:
有点动心想入一台

网友H:
我用的5200MAH的电池,3S的 370G左右 差不多能飞30来分钟,我是安了一个电压报警,在3。3V就会报警, 也能用25分多

网友I:
非常好,希望可以在载重上更进一步

网友J:
不算啥啊 mk的能飞36分钟

网友K(2010-09-12):
就是个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