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救命!

楼主(2010-07-31):
我是新手 买的是雷虎
发动机
在正常飞的时候 要飞1、2分钟发动机就会温度过高而熄火 冷却过后启动正常 主油针1.5圈。请高手透露一下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A:
盆油,主油针再开大一些。

网友B:
!
多动脑,多动手,多潜水,主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是TT39???谁叫你只开1.5圈,想拉缸不成?主副油针都要开大,然后慢慢收,叫周围的老手帮你调。

网友D:
嗯,看来是贫油了。温度过高,看看油管里是不是有气泡。

网友E:
应该是贫油了,小心拉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5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试了 开到3圈着不了车 降到2圈左右才能找车 把油门杆推到中间大概2分钟左右 又熄火 发动机很烫手

网友F:
检查供油是否正常,三滤堵没,加速管回压是否正常

网友G:
发动机以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