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一个天行者的起落架

楼主(2010-07-31):
慢慢的天行者的重量越来越重了----设备越来越大了,总重大概2.6kg
所以感觉原来买的那种铝的脚架已经不太适合了,每次降落下来,脚架已经变形了,想想也是,那个铝脚架确实承受不起那么大的降落冲击力的,所以诚求更加结实好用的脚架,谁有成品出售更好,谢谢

网友:
买3mm钢丝自己做哎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啊,拿回来也是直条条的一根钢丝

网友:
练好技术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A:
我的天行者还没那么重,能把你退役下来的那个脚架出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行者还没那么重,能把你退役下来的那个脚架出给我。

网友:
怎么?楼上的大哥也有?出给我吧,第一我现在自己做的连现在都会变形,还有,可能收来我自己加强下了!~

网友:
用根筷子 两边用热缩管 固定两根铁丝 然后铁丝上装轮子 最后把筷子固定到一块轻木板上 用AB胶 然后根据机身底部的形状 在轻木板上垫上泡沫 最后用双面胶粘到机身上 再用纤维胶带固定一下 就好

这种方法 起落架不容易变形 但是如果降落倾斜太大会把筷子扯断 不过 修起来很方便 另外如果轮子多 可以做很多 这种起落架 在飞场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
两个轮子之前加根钢丝拉起来,降落时起落架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用5cm宽3mm的铝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