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火狐200不知道怎么样,有玩200的朋友给个意见

楼主(2010-07-31):
450我飞了几次,摔2次,但觉得有点恐怖,场地有限再加上技术特烂不敢在家里飞。在论坛上看见火狐200又到淘宝上收了一下,一共就两家在卖,配件好像不好买,但比较小是不是没那么恐怖,可以在家玩吗(技术练好后),性能稳定不?配件和ep200通用吗,在论坛上找了一些帖子拜读但好像都是以前的,现在怎么没人玩这款机子了?
      顺便问一下出我的山寨FHTD450B V2 空机+2快电池(只冲过两次)+铝箱 有朋友收吗?

网友:
哎!又一个新手 呗FHTD忽悠了

网友A:
450飞不好的,更小的JJ就更难飞了。
建议:
1、上模拟器好好练习;
或者:
2、上700

楼主:
你们说火狐200不行,请说点具体的,谢谢各位

网友:
是说  FHTD  不好。。。

楼主:
真的没朋友玩火狐200吗?我是说450太猛了我们这里没场地没模友,广场上那是人山人海的,450不安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朋友玩火狐200吗?我是说450太猛了我们这里没场地没模友,广场上那是人山人海的,450不安全呀

 火狐200也不见得安全!

有路人甲乙丙的地方,还是不要飞吧!

网友:
玩过泰世的EP200,感觉小机也麻烦,配件太小修理不是很方便

网友B:
火狐200比450安全多了, 飞机装的好的话还是很好飞的,
在家练技术模拟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狐200比450安全多了, 飞机装的好的话还是很好飞的,
在家练技术模拟器最好,

说的在理你! 200的飞机最好用金属的,炸机的零件损坏率较低,我觉得最容易损坏的就是混控臂,横轴,大桨,球头扣这些东西,而且在家飞还是比较安全,电池也便宜,唯一的缺点就是飞机及零件偏贵,结果不好卖,淘宝的商家大部分都不准备卖了,真的是可惜了!至于泰世200-----暴利中的暴利,最终命运就是消失,可以说是自找的!

网友:
我有火狐200。
安装还是比较容易的,没有合适的接收和陀螺,目前还没飞起来。小飞机,安全是肯定比450好的,当初就是看上安全性才买的,而且关键是便宜,但稳定性估计就差喽。

楼主:
先谢谢大家,没办法谁叫自己喜欢直机呢,只有多潜水,多模拟器呀

网友:
潜水,多练模拟器就是硬道理。

网友:
火狐200不好也不坏,悬停航线还不错。调试起来麻烦点点飞机小布线放设备,跑皮带,尾部变距一般,3d十字盘倾斜角度不够,在家练习还不错

网友:
接收机我用AR6100E,没陀螺仪的可以试试英泰的G106 火狐200的尾巴确实有点儿太节约成本了建议换成全套的金属尾波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50飞不好的,更小的JJ就更难飞了。
建议:
1、上模拟器好好练习;
或者:
2、上700

上700,新手如何调试?我看上4G6S最好,价格低,不容易坏,6通机,拿手上调试都没问题,特别的好处是可以在家里飞。

网友:
能飞450,能调450 飞200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700,新手如何调试?我看上4G6S最好,价格低,不容易坏,6通机,拿手上调试都没问题,特别的好处是可以在家里飞。

新手玩不转700,也更加玩不转小于450的机型.
同样的技术情况,一架调试好的450和调试好的700,不用说肯定是700稳,好飞.
建议lz多玩模拟,然后买500或者550,找个老手安装调试,飞起来比450稳定太多了.
别去玩200或者什么4g6s,最后玩直升机的热情都回被打击殆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