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锡焊加工铁皮船的问题--很头疼

楼主(2010-07-31):
看着各位亲手焊接的铁船真是羡慕不已啊,不仅崇拜起各位的焊工来。搜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篇真正介绍锡焊的帖子,特发此帖请教。能否赐教一些焊锡加工铁皮方面的技巧?我使用电烙铁也有段时间了,平常只是焊焊电路板而已,用的是50W的尖头电烙铁。以前做过纸模的船,近来突发想做铁皮船为什么焊点一碰到两个铁片的接触面就很快硬化,根本无法粘接。连续试验了一个小时,竟然没焊住一个点。急的心里直冒火,原来自己的焊接水平如此得一谈糊涂啊。加上该死的天气,我感觉脑袋疼的要命了。焊丝开始买的是1.5的垃圾货图便宜才10元一卷,结果我的50W电烙铁勉强能将它融化。后来用的是0.8的好点的焊丝,能融化成亮点,但是感觉好像融化的不完全彻底。难道是我用的电烙铁功率不够?需要换个好点的吗?100W的电烙铁又太大,不喜欢也没用过。帮帮忙了各位

网友:
额不懂,额老汉会

楼主:
各位帮个忙啊,自己顶下。天气好热啊,希望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要当心别中暑。

网友:
电烙铁的功率太小了。另外铁皮用助焊剂用焊锡膏更好焊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是不是要100W的?我这里没好点的,100W的才12元。估计功率远远不足。

网友:
买个500瓦的烙铁

网友:
不错,至少得200W以上的电烙铁才行,要是到了冬天,真是要500瓦。烙铁头要扁的,不能是尖的。你的焊点亮是因为锡丝的熔点低,焊铁皮不能用焊锡丝,这种锡丝电导系数好,强度并不好。焊铁皮要在焊前处理上下功夫,最好是分别在焊缝用烙铁走一遍,再将二片压在一起焊。

网友:
最好是用100W内热式的电烙铁!

 并且最好是弯头扁嘴的。焊剂用氯化锌比较好。

网友:
没300W基本焊不上,焊锡膏是好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要买一个好点的大功率的电烙铁了。

网友:
买个酒精灯.加温后再焊,或者边加温边焊效果更好

似乎你的焊件大小来选择合适功率的电烙铁,功率不够就用酒精灯

大批量搞呢,可以用锡条.

助焊济不能用松香.要用焊锡膏,还有一种比焊锡膏更好的助焊剂,一时想不起来,淘宝上有卖.

网友:
我用的只是75W的

我用的只是75W的

网友:
楼上太牛了

网友:
楼上的楼上牛人啊
lz,用100w电烙铁足矣,烙铁头用扁平的那种,焊锡膏或者助焊剂或者氯化锌都行的,焊之前把要焊接的两片都分别上锡,在焊接到一块,这样容易焊的。

网友:
12楼的船不错啊!

网友:
12楼的手艺真不错。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12楼的手艺真是没得说啊。在别处看过你的帖子,真是厉害啊。像我这种初鸟,估计要100W的黄花烙铁了。希望各位有什么经验不妨都说下。诚心膜拜!

网友:
12楼的好手艺

网友:
用100W烙铁足可以了,焊前要把需要焊接的两个连接处用砂纸打磨干净,涂上焊锡膏,再分别搪上一层薄锡,最后把连接处放在一起,再加锡焊接,烙铁要在需焊接处多停留一段时间,等焊锡完全搪开再移开烙铁,略等一会让焊锡凝固就是焊好了。

网友A:
我做过3艘金属模型,用的都是75W外热铬铁.头子必须是扁的,弯的.要调节铬铁温度,温度过高就会有氧化皮,氧化后就不易上锡了,温度过高时松开固定螺钉伸长头子.反之温度太低,不易熔锡,就缩短伸出长度.铬铁头子要经常用锉刀锉平整,保持良好的导热状态.

网友B:
我用200W的,功率小,后来换了个300W的才好用

网友:
又见牛人,你是不是船厂的

网友C(2010-09-03):
继续发图呀!!!!

网友D:
焊铁皮船,我在十年前就做过了,那时候做的好像是一艘波兰的救助船,叫哈里号。用的电铬铁一般要几支,75W和150W的,都是内热式的,铬铁头要扁的弯形,助焊剂最好用氯化锌,焊的时候,先上一遍氯化锌,铬铁头上锡后,就可以焊了,到铁皮后,等锡化了,马上用铬铁头在铁皮上来回移动,这样焊出来的东东,焊锡很有光泽。最后别忘了,要把东东去洗干净,氯化锌有腐蚀性的。

网友E:
明显就是烙铁功率不够,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F:
用压焊更方便

网友G:
我用25W的,松香助焊一样焊得很好

网友H:
电烙铁功率要大,铁片散量快温度下降焊不上的。好像焊铁要用焊锡膏或硫酸加锌制成的“坏水”(这个我也忘记人家怎么配的了)。

网友I(2010-10-05):
用火烙铁加生炝水(盐酸加锌},焊口用砂纸或锯条片刮磨干净,涂上炝水烙铁不要烧死,我用它焊过水台桶脸盆,很好用

网友J:
12楼!!! 亮点啊!!!

网友K:
瓦数越大你用起来越舒服,如果用镀锌板,你有很多空闲时间的话,把焊接点的锌层打磨掉再焊,如果没太多的业余时间,那你就抹盐酸吧,焊完了用酒精清洗干净,绝对结实,必须带个防毒面具再玩~!这个最讨厌的就是腐蚀烙铁头~!呵呵

网友L:
好手艺
好手艺

网友M:
镪水,氯化锌不能用,我是有教训的。
楼上请注意,镪水(氯化锌)不能用于焊接模型!这种东西虽然好使,做模型不可以用,它具有强烈腐蚀性!一个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漂亮模型,因此在制作之前应该有长期存放的打算才对,起码在十多年之后还要达到能看、能动才好。如果用了上述的强腐蚀性焊接药做出的模型,重的当年就烂透了,轻的三二年就烂透了,岂不可惜?!因为那是你的心血呀。这种强腐蚀性焊接药残留在夹缝中是很难处理掉的,即便用高压水冲洗也不行。75年我做的海鹰号dao dan艇就用的氯化锌焊接,当年夏天做的,来年春天焊接点就起鼓了,刮开鼓包后,里面全是铁锈。

网友N(2011-04-13):
12楼的好厉害~~!

网友O:
铁皮船,我也在筹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