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完YT又来折腾FN吧!刚开始安装就杯具了!

楼主(2010-07-31):
今天早上刚到的FN450V2,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金属尾组下固定座的螺丝拧断了,郁闷啊!直接导致暂停装机了!

刚到的货!

刚到的货!

开箱

开箱

取出来

取出来

再开箱

再开箱

说明书,应该是复制的XX的

说明书,应该是复制的XX的

所有零件!

所有零件!

就是这东西的螺丝断在里面了

就是这东西的螺丝断在里面了

网友:
正好换冰人一体化

网友:
支持换冰人,我就把亚拓450换了主轴座、尾波箱

网友:
冰人的后驱齿轮座和一直无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何时会有货!导致我尾管夹具也无法升级!

楼主:
目前准备更换的部件有:冰人的推力主轴承座,冰人的PRO主轴,一体化尾波箱,FY的一体化脚架,全部更换为12。9级螺丝,进口皮带,YT尾管(以前多买),YT的PRO的主悬翼头,齿轮一体化(现无货,货到后即更换)。冰人的轻量化尾管夹。
电子设备为:斜盘舵机YT410M(PRO上的),尾舵FUTABA9257,陀螺GY520!DSX9+6110E。
还有什么需要升级的部件请指教!
另外我的那部YT的PRO准备上无副翼系统,所以将舵机和悬翼头用在V2上!
等我的三架450装好调试好后再放上来请大家指教!

楼主:
另外这架FN的主旋翼头和尾波箱出售(全新未开封),有需要的模友请QQ532793767联系!

网友A:
我建议换成sport版的一体化尾管座,很好用

网友B:
呵呵! 力大了吧!    刚看见!!     你可以用火机来烤烤!最好防风打火机短时加热! 然后用根尖锥顶住! 逆时针退出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换成sport版的一体化尾管座,很好用

SPORT上尾驱齿轮座缺货,尾管夹具也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准备更换的部件有:冰人的推力主轴承座,冰人的PRO主轴,一体化尾波箱,FY的一体化脚架,全部更换为12。9级螺丝,进口皮带,YT尾管(以前多买),YT的PRO的主悬翼头,齿轮一体化(现无货,货到后即更换)。冰人的 ...

LZ比我还厉害啊!YT的主旋翼头,FY一体化脚架(第一次听说),进口皮带和YT尾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Z比我还厉害啊!YT的主旋翼头,FY一体化脚架(第一次听说),进口皮带和YT尾管!

这个就是一体化脚架看上去很简单么,请问这个是为了减少炸机成本的用的吧?而不是升级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体化脚架看上去很简单么,请问这个是为了减少炸机成本的用的吧?而不是升级件?

一个是因为漂亮,另一个是减轻机身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因为漂亮,另一个是减轻机身重量

明白了,但是总觉得没原装的结实啊!全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体化脚架看上去很简单么,请问这个是为了减少炸机成本的用的吧?而不是升级件?

主要是觉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力大了吧!    刚看见!!     你可以用火机来烤烤!最好防风打火机短时加热! 然后用根尖锥顶住! 逆时针退出来! 试试!

试了,不行,不过轻风RC已经免费给我发了一个!只是要等几天,等待是最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