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来帮新手选机

楼主(2010-07-31):
yt250se
yt450sport
4g6s
个人觉得4g6s比较小,安全,不知道250有没有泡沫桨,250用碳纤桨打到人会怎么样?250会射桨吗?
4g6s好飞吗?打到人会不会见血?
450不用说了,下下之选,我爸要见我被打伤,保证我这辈子都不能再飞了。

还有,ep100,ep200,ep255怎么样?
sjm180,sjm215呢?

楼主:
高人进啊....

网友:
直接模拟器

网友:
我有老款YT250高级套装,YT250SE高级套装和4g6s。

4g6s确实比较小,很漂亮,但建议你不要入,否则烦死,配件贼小贼贵,而且搭配卖不合理,玩久了会多出一大堆没有的配件。配件和450价格差不多了。
虽然小机看上去的确是比较安全的,但因为自身重量小,容易飘,不容易控制,不过这样也是很锻炼技术的

250有碳桨,也有木桨,250无论什么桨打到人轻的就是一道红,重点没试过,可能会见血吧。不过4G6S打到也是很痛的说。尽量在模拟器上练好技术再飞真机,真机请远离人,宁可炸机不可炸人!

无论4G6S还是250都会射桨。关键是炸过的桨不要在用,当然最好尽量别炸。

目前亚拓250SE因为是配的780陀螺,不可避免地都有金鱼尾,不如老款的750锁尾好。

我建议你上YT250,因为配件容易买到,而且也便宜,也是主流机,玩的人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0和250se就差在陀螺仪上面吗?好像旋翼头颜色不一样啊,是材料不同吗?还有哪些不同?

网友:
我晕,陀螺差你买了套机可以送我,我送你一架450空机。 。780,多好的货色,跟520有得一拼,只是在250上装不了高速的锁尾舵机,体现不了性能而已。用在450级别以上的大飞机,再配合高速尾舵机,就非常爽了

网友:
是航模就是危险的,被4g3跨破了皮,出的血不是很多。
安全是你自己苦练模拟器,只在无人区玩,小心操作 获得的,和机机无关。目前好像还没有 安全的航模

网友:
250 450 射桨 都是原装横轴的缺 陷,目前只有 450 出了更安全的外丝横轴改装件。
jj越大越危险的想法是不对的,越大虽然威力大,但更稳,容易控制。你只要不是故意乱飞就不会炸。但小jj正好相反。

最后,450是目前最大众,维护方便,花钱最少的。其他的配件少也贵,华xx的飞机适合玩了就扔的老外,不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配件贵,质量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人去弥补这个重大缺 陷吗?我也知道横轴很脆弱,副厂也行啊

网友:
 玩450不就行了吗?你以为250可以在房间爽玩吗?你家客厅有一百平吗?就算有你敢在家玩3d吗?达到吊灯 电视,打倒家人怎么办? 到外面,这种小jj一点都不抗风,一有风就飘,你技术再牛都会炸。

建议2条路:
第一:50油直或同级电直。 家里有钱的话,这是最好的了。到实体航模店购买全套大jj,成为会员。一般也店主会提供免费调试教飞服务,到时你在旁边学者,以后就可以自己调试维修了。虽然这个比你预期的大了好多好多,但飞机越大越稳,越简单,这是真理。我同时玩过 4g3 风神50, 后者和前者比简直是秤砣,只要自己不紧张不瞎动肯本不会炸。同时jj大了对工艺的精度,材料的品质有所降低,所以大jj的质量和可靠性明显好于小jj。每周可去参加航模店组织的活动,除店主外还会有很多老手无偿帮助你,他们也会严格把关你的技术,例如,你连对尾都不会的话是绝对不让你飞真机的。飞场一般都在偏远的郊区,有专业人士管理,这样你的家人每周送你去会更放心,对你是最安全的。
以上的初次花销在至少6,7k(全进口设备控,进口电子设备,进口发动机,这是最低安全保证,别想省。jj架子到不一定非进口的,目前国产也不错),实体店肯定比他淘宝贵的多,但人家能给你当面教学,帮你安排活动。。。
炸一次维修在100多,或更高。但如果你能耐得住寂寞苦练模拟器再玩真机的话,0炸就能3d也是可能的。

第二:450,目前最大众,最廉价,最方便的了。自己上网买,组装调试在这个论坛就能搞定,实在不行发帖也容易得到帮助。这个和上面的比,缺点是:小jj精度要求高,调试难度大,jj小导致安全意识松懈(偶从来没被油直伤过,就完全不敢靠近。但都被4g3250450打过)反而易出小危险。要谨慎选择飞行地点确保没人(也会让人见血,论坛上的反面教材很多)。
以上的初次花销在2,3k,配件非常便宜。但不注意的话,未必比飞油直省多少,因为方便,飞的频次大大增加。例如:我油直一周最多玩一次,一是麻烦,但最主要的一想到炸1次上百就心疼啊 只能先苦练模拟器,觉得差不错了再小心翼翼的飞真的。但 450 一天至少2次,太方便了。零件的一买一大堆,我都不知道炸了多少次了 老这样估计也不省 另小维修调试远比大jj麻烦,零件太小不好拿不好安,修的偶好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

大叔,我很倒霉啊,我没生在北京,广州,深圳啊!我很倒霉的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啊,模型店就一家,还是静态的和奸商,

场地不是问题,骑车15分钟不到就到郊区了,戈壁滩随意使用啊

我只是个学生,450就是极限了,没钱去烧啊

再说了,2年之内我是不会上3d的,先玩航线

网友:
 那就在淘宝上买套450吧,相关知识这里很好获取。ty原装的飞机架子很不错,但强卖的ty电子设备实在是垃圾的人神共愤 希望你千万别买

山寨的450牌子很多,都有缺点。品质肯定是不如ty的,但自己细心点,准备好小工具,该修整的自己弄下,也是不错的。 毕竟便宜了很多。但电子设备一定要可靠的futaba或jr,最省的是futaba6ex 2。4g,陀螺仪这非常重要,多花点钱值,最好买进口的,futaba目前好像是gy520吧,原来的401便宜也不错,但出了很多假货,你网购太危险。其他的就买大众的吧,不要贪小便宜就行。

你的场地不玩油直真是浪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ty是什么牌子?

网友:
其实lz年轻,可以考虑: 华的4#;雷鸟...
不好飞,但便宜,安全(相对的),练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不用怕出事故,我这人运气非常好,好到家了

骑车看书,你没干过吧,我干过,没事

煤气罐晚上没关,早上起来浓浓的怪味,没事

别说玩直机了

网友:
"我爸要见我被打伤,保证我这辈子都不能再飞了"---------------1楼
"老大,不用怕出事故,我这人运气非常好,好到家了"---------1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