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灰机到了!激动之余想和老鸟分享一下!结果一试飞杯具啦......

楼主(2010-07-31):
鄙人刚接触电直一个礼拜的“老手”。一入手选了一款华科尔CB180Q 今天刚到!一开包(¯﹃¯)口水哗哗地~~~!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楼主:
结果杯具发生了!一试飞 炸鸡 %>_<% 哥我彻底湿了!~

网友:
我表示同情和慰问,是什么原因炸的,螺丝什么的都检查了没有......你人和孩子有无受伤

网友: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油门推高了

楼主:
下面请高人指点:
这个 平衡钢丝 坏了没有?拆包的时候没注意看本身就是弯的?还是我摔的?

这2个地方  支撑块  粘粘还是换新的!

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拜谢!

网友:
尾部可以粘。

网友:
玩具和模型玩的概念不一样啊,炸出经验来吧

网友:
我晕  你实在不够小心啊 这不是开玩笑啊

网友:
。。。。。。第一张居然没穿裤子~

网友:
新手还是先玩双桨拉玛吧···等拉玛练熟了再玩单桨的···要不然炸鸡炸的你崩溃!!!你这个先放起来,那几个地方粘起来,把浆换成新的就行了···

楼主:
请高人指点迷津:
这个 平衡钢丝 坏了没有?拆包的时候没注意看,本身就是弯的?还是我摔的?

网友:
玩具的杯具

网友:
买华科尔的飞机,保证让你:
一开包(&macr;﹃&macr;)口水哗哗地~~~
一炸机(~~~~(>_<)~~~~ )眼泪哗哗地~~~ 钱包迅速扁扁的!~~

网友:
怎么不上个450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平衡杆是被你炸弯的,不过没关系,校正就可以了~炸到断双大桨,可见一定油门过大且没有收,建议你看看十字盘或者连杆是否损坏..总的来说,损失不大,还ok!如果从来没飞过单桨d,建议先飞双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人指点迷津:
这个 平衡钢丝 坏了没有?拆包的时候没注意看,本身就是弯的?还是我摔的?

直的!

网友:
金属平衡杆新的就应该是直的,肯定是摔弯得,不过调整一下可以用的!
不赞成在室内飞!不赞成不练模拟器就上手,不赞成油门一推到底!

网友:
钢丝肯定是你炸弯的,不碍事,稍微扮扮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