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JR 72M的兼容接收机哪个品牌的比较不错?

楼主(2010-07-31):
有2年没玩模型了,最近又想拿出来玩玩,我的控是72M的JR 9X,原来只有一个原装的接收机。现在想飞固定翼,准备买个便宜好用的4-6通道兼容接收机,只是因为2年不玩了,不知道现在哪个品牌的兼容接收机价格便宜量又足,最好重量也要轻一点,呵呵。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固定翼的用PPM的就可以了,所以哪个品牌的都可以,只要是72M的。去淘宝上搜无晶体PPM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B:
不太清楚。。。

楼主:
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免晶体的接收机,基本都是日冠CORONA的,大概价格在100元左右吧。没用过,不知道如何。
需要晶体的倒是还是前两年的西安孵化,6通道不带晶体的价格基本上在60元一个,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都用的这种多点?

网友C:
西安孵化的好点。。。我用的都是西安孵化1代的(蓝色那种),从来没有失控过,但是后面出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呵呵,其实飞梦的RC-6S也不赖,采用微型晶体,现在飞梦搞暑期活动,RC-6S(6通道接收机),采用微型晶体,才30多

楼主:
30多元?好便宜啊,在哪里搞活动?

网友E:
呵呵,在这里:
http://fd-rc.com/cn/new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