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11X或者12X双天线版本的,在控里有没有2.4G选项?

楼主(2010-07-31):
我的意思是指,比如一个PCM的控要想升级2.4G 那么就要换高频头,同时在控里选PPM 这个选项,专业的术语我也不懂,意思就是高频头只识别PPM信号,再自己发送2.4G信号,那么这些原装双天线,自带原厂2.4G高频头的控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陀螺不支持PPM,所以想问下各位有原厂双天线控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刚弄懂这问题了。。不支持PPm是指PPM接收机,虽然控发出的指令是PPM的,但是经过高频头已经变成2.4G信号了,而且飞机上的接收机也是2.4G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选PPM PCM 2.4G!从高频头输出针出来的信号基本上都是PPM!  比如11X 你选了DSM   SPCM   PPM9  PPM8 实际上是控内部改变通道模式 最终还是高频头去做发射工作 接收做解还原工作!      11X 你选DSM 有11通道可用  选SPCM 有10通道可用 其他两个顾名思义了!  原厂是不会让你成功的 用PPM模式去操作DSM高频头的!

一些副厂的2.4G套装 好象可以选PPM模式,但实际通信方式是2.4G!  但其实都是PPM模拟2.4G!

更详细的可以参阅 PPM PCM 2.4G区别!一帖

有不严谨的地方 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