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高手进来下```无限94122

楼主(2010-07-31):
最近入手了一台无限94122```还在磨合期````但是发现这车子容易跑偏`````问过别人的是10米才跑偏一点``我的2---3米就开始偏了````想了解下如何调整````谢谢了```

网友A:
控上面不是有微调吗?一个是调油门,一个是调转向的。你试试看。

网友B:
同意 ls 的 ls

网友:
你要调前轮外倾和束角才保证高速的时候跑直线

楼主:
是不是调整力臂的位置???现在感觉力臂和舵机的虚位都好像有点大!

网友C:
这车框量太大,调死也没用

网友D:
原帖由
seasons.lb
于 2010-8-14 09:05 发表
框量是什么

网友E:
矿量就是 间隙大的意思!

网友F:
我的也是94122哈哈18级的。跑偏可以在遥控器上调的。原装的遥控好像只有2个微调。我的是FM的遥控,有3个。一个是油门一个是转向微调一个是反映灵敏度。 我磨合了1箱油就跑街去叻~很暴力。很拉风。

网友D:
我的也一样```调了一样跑偏```可能是虚位太大了```请问一下各位大哥````如何减少虚位````

网友G:
这车就那样 我的也是 轮胎调成外八字会好点

网友H(2010-09-14):
我的94122加了一个陀螺仪,跑偏现象明显好转,仔细调节感度,现在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