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25mm的JST插头

楼主(2010-07-31):
买了个2.5克的舵机,可惜接头是1.5mmJST插头,想换成1.25mm的JST插头,可是这个非常难搞哦。大家有什么建议?问了几个卖压线钳的都没有这种规格的...

咋弄呢?这个两个压脚之间的间距只有1.5mm。插脚宽只有1mm.。。

网友A:
坐了沙发说两句,我的做法是,先在蓝点位置上上焊锡,点焊上接线后用小的尖嘴钳加紧。

手头做好的1.25都在用,下面的是一个1.5的,但做法是一样的。

楼主:
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了沙发说两句,我的做法是,先在蓝点位置上上焊锡,点焊上接线后用小的尖嘴钳加紧。

这个是没有压线钳的前提下不错的选择。
我尝试过多种方法,这个是唯一成功的。

xccdb 焊锡技术厉害,我焊锡的时候经常都是过多,塞不进外壳里面又要锉半天。

网友:
记得用很细的焊丝+尖头烙铁,最细的焊丝0.3mm。

网友:
另外呢,那种规格的压线钳最少要200人民币起,国内一般还没货。

网友:
为了几根线买个钳子不值啊,我也是用xccdb这种方法焊的,没有放大镜,好累
我没有很细的那种焊锡丝,我把焊锡丝切很小一节,融化后点在xccdb说的那个位置

楼主: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目前就是每次上锡太多。等带放大镜的工作台到了再试试。

楼主:
终于算是搞定了,不过我实在弄不好那个压线的长的压脚,我现在都是把它剪短,在焊,然后钳子夹。

网友:
我一直就是先焊后夹的,
不过问题是,在把接头插到塑料座后,怎么样不在尾部固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