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啊,原来涵道的失控果真是不到一秒的事!!

楼主(2010-07-31):
今天上午拉着老婆去飞F15,到了场地后发现风比较大,大概四五级的样子,老婆提醒别飞了,想想大老远的跑来岂有不飞之理?于是测了风向后还是逆风起飞了。。。结果在四边近进的时候猛然失控了,这架F15光荣的,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河里。。。天热你也不能私自下河洗澡啊。。。唉。。。原因分析一是飞机重量轻,在大风的情况下一定要谨慎。二是不该中途收油(本来风就不小),原以为小油门滑行试试的,结果发现不行再加大油门就晚了。三是经验有限,打左副翼的时候幅度过大,加上没有大油门配合,造成失速。四是经验有限,一旦失控有点惊慌失措(要是模拟器还能试着抢救回来)。五是应该在旱跑道场地飞行,这样坠机了电子设备应该不会烧。。。。。总是,捞上来后发现电调已经烧毁,把机身的泡沫都烧焦了。。。唉,教训呀!不过想想也正常,玩航模的没有不摔的。。。最后想问问大家电子设备还能用么?比如电池,接收机,马达,舵机什么的。。。。因为要是还能用的话那么将来可以买个机身再次使用。。。谢谢!http://player.ku6.com/refer/cKNeBAnB5CMRQXUC==.html

网友:
   好像还是新的。。

网友:
炸着炸着经验就炸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不要的就送给我吧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好场地那里呀

网友:
飞机可以修复,接收机就不要用了,我的f16已经修好几回了。炸的比你很

网友:
失速了。呵呵,不过比我强。

网友:
这个可以修的

网友:
炸着炸着经验就炸出来了

楼主:
我还没买新的电调,关键是伙计们谁告诉我JJ落水了这些东西还能用么?问了一下厂家,说电机应该没问题,但是电池,接收机和舵机都不能保证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谢了。。。。

网友:
拿出来 清洗,彻底吃干,再放通风口  2天后 拿来用,如果有问题 就不能用了,没问题就可以继续

网友:
下水前,记住关掉油门,基本上少烧东东的(经验总结 )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机场?

网友:
飛機落水後只要不加油門.電子設備都不會有多大問題

网友:
什么涵道,桨的动平衡这么差。。飞机还不错。

网友:
电池应该问题也不大  我有块电池在水里起码泡了半小时  捞出来晾干跟以前一样好用

网友:
感觉你飞机动力小了,助跑那么远才能起飞!

网友:
比较关心场地

网友:
左3年右3年..缝缝补补又3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谁没个犯错的时候....就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这个飞机原厂的涵道很垃圾,我装上后震动非常大,后来改用黑旋风70,但是要用4s,用4s的f15表现是超猛的,加速性和极速性能都非常出色,超过瘾

网友:
哈哈。。。这个飞机听声音我以为是后退机

网友:
涵道要做下平衡,

网友:
飞场真是不错

网友:
函道没装好!这样你都赶飞

网友:
可以修复,彻底吃干,再放通风口  2天后试试.接受收干透还可用。

楼主:
不过万幸的是只是电调烧掉了,昨天买了新的电调,回来将所有设备吹干后发现毫发无损,电机正常,接收机正常,5个舵机也都正常,电池的母头一碰电调的T插还有点火星,估计里面可能还有点水没敢试。。。。这样已经定了一个机壳,仍为F15,灰色的,届时将全部设备安装进去并调试好就OK了。。。。。又是一条好汉呀!!

网友:
场地 是哪里啊 ··这么漂亮!

网友:
```````````````

电机不怕水的```
之前我的电机掉泥塘里了``回去我把电机扔水里```接上电调(电调没放水里)通电
在水里转了一分钟全干净了````电机也没坏````

网友A:
“电池的母头一碰电调的T插还有点火星”
这是正常现象,因插电时电调的电容充电所至,接收机最好做一下“拉距”试验,以防万一,舵机要拆开外壳充分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母头一碰电调的T插还有点火星”
这是正常现象,因插电时电调的电容充电所至,接收机最好做一下“拉距”试验,以防万一,舵机要拆开外壳充分吹干~

多谢LZ的仁兄,先谢了!! 舵机还没拆开,但是功能一切正常,回家再次检查一下。。。。关于接收机确实很是担心遥控距离受影响,抽空也要“拉距”实测一下。。。。。

楼主:
电机和舵机进水,再次风干后用不用上点机油?里面会不会锈了呢?原来咱没有拆开过呀。。。。。。。。。

网友:
同意14楼观点

网友A:
电机一般不用加油,就是加也不一定能加进,因为电机用的是密封轴承(除非你把轴承拆下泡缝纫机油里),舵机如果不充分吹干的话其中点就会不定(主要是里面的电位器的问题),会随时改变,我们飞水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舵机不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般不用加油,就是加也不一定能加进,因为电机用的是密封轴承(除非你把轴承拆下泡缝纫机油里),舵机如果不充分吹干的话其中点就会不定(主要是里面的电位器的问题),会随时改变,我们飞水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 ...

谢谢GZAK48兄了。。。。。。看来回去还是要拆舵机再吹干啊

网友:
这么幸运!!
   我的JJ炸水库,除了舵机和电机之外啥都烧了,
          LZ真幸运,呵呵,下次小心,别按捺不住,结果会带来大手笔的效果

网友:
我的AX电滑搞航拍落水三次了,每次都是烧两个舵机(垂尾、平尾)和电调,副翼的两个一直没坏过,马达电池接收没事。电调中招坏了一个之后,我用905硅胶浸泡新的电调和接收,做了密封,现在潜水都没事了!按照电船的防水手法做一遍很灵,不过可能对于大功率的涵道来说,硅胶包裹后会不会过热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是失控,是失速!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B:
我今天也炸了F16,好郁闷```

网友C:
猛然开始一看LZ的飞场! ~还以为在航母上呢!!!

网友D:
4、5级风,很正常啊!6、7级我们也照飞,我还曾在台风中飞函道,很爽,那天民航机都停飞了。

网友E:
没错,就是山东莱芜 。。。昨天经过努力终于把残骸拼起来了,所有设备也都重新布线放了回去,地面测试也进行完毕了 。。。虽然丢了些碎片,但是主要的东西还不缺,在换新壳之前还要再次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