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中联有点弯

楼主(2010-07-31):
有办法修吗?

网友:
在0.5毫米之内还可以用的!! 大大就不行了.震动大

网友:
还是 买个新的吧

网友:
摔得坦然.炸的蛋腚.还要修么?

网友:
这个好难修正

网友:
可以修,但怕炸过后金属内有暗伤,飞了桨就不好玩了。
我的4G6S上的横轴都是修了用的,旋翼小、轻,不怕射桨。

网友:
换吧 450中联又不贵

网友A:
炸一次就换??楼上的都是米人啊, 找根废主轴,固定好后,根据弯的情况进行手工加肉眼矫正, 辅以手钻检验, 最好加个中联加强箍操作,十几分钟搞定,只要没有明显裂纹,就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飞的时候不要近身,反正我全新:的450也从来不近身飞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铁钳钳正后继续用,都已经在3D模式下炸了十多次还没换过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一次就换??楼上的都是米人啊, 找根废主轴,固定好后,根据弯的情况进行手工加肉眼矫正, 辅以手钻检验, 最好加个中联加强箍操作,十几分钟搞定,只要没有明显裂纹,就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飞的时候不要近身,反正我全新:的 ...

是啊,米不多咬着牙才入的亚拓sport,有点不舍得换,弯的不太厉害,谢谢您的办法,我试试看

网友:
哦,原装的sport中联啊,那还是尽量修复一下吧,不过需要技巧和工具

副厂的中联就没有必要去修复了。。。

网友:
中联我是十包一卖的,就是二十根,

网友:
LS的说的是横轴还是中联啊,我汗~~

网友:
 12楼米人挖,中联成包成包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