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我的JJ买回来 螺旋桨是松的!飞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螺旋桨 拧紧啊!

网友:
个人感觉有必要 你试下喽

网友:
什么桨,直机桨都是能活动的

网友A:
松的,紧的,半松半紧的你都试试,看哪个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
```````````````

我想他说的松是浆能水平旋转那种``是这样的``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大奖夹没有锁紧大桨的意思吧?

那是正常的,大桨只要装到半紧就好了

网友:
通常是没问题的~不过启动的时候要注意仔细观察,有异常就立即停止~

网友:
估计LZ的意思是螺旋桨夹螺丝锁的不紧吧,一般大桨锁太紧起飞时大桨甩不开 容易震动、点头等问题,如果太松的话小心螺丝的脱落,松紧度自己试几次能达到目的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的,紧的,半松半紧的你都试试,看哪个好,实践出真知

是需要松些的,运行起来甩开他会自己找平衡。

网友:
直升机的大桨是动平衡~
可以动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是松动。。。

网友:
估计楼主说的是小双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