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加入航魔,求详细配置

楼主(2010-07-31):
准备加入航魔,求大家能给个详细的配置。
分别为450和500的。
越详细越好,最好是那些行内的专业词能够全一点,因为好去淘宝搜货。最好提供淘宝店也好。

谢谢了,大家都是新手过来的,知道新手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买机的困惑,不知道要买什么好,如何去配置,甚至去哪里买比较厚道。所以请高手们能认真的实际的指点。对于习惯性的其他废话就免了。
再次谢谢大侠们,新手们非常急需这方面指点
450的详细清单和500的详细清单。
对了,预算是3000元左右、如果能配置个性价比更好的,能玩暴力3D的,那么4000元也行。

网友:
你预算多少呢?

网友:
450 sport高级套装  对斜盘舵机很感冒的话·就换MD933 65MG
JR DSX7
在买点配件就可以了·还有模拟器哦·

网友:
亚拓 450PRO 高级套装版;

遥控器用2801PRO带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全面详细点吗?因为这些词对新手来理解还是有难度

楼主:
能更详细吗?比如您自己要去装一部JJ,需要买多少东西,详细名称。呵呵,我相信这样更是很多新手们在期待的。

网友:
没老人带自己全新开始不是不可能~不过最好还是能在周围找个玩过的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详细指点下~因为很多经验之谈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少走很多弯路~最主要的是航模还是有危险性的~

网友:
玩500的话,您的3000米米估计不够哦,一个飞机都配不下来,不说整套了

楼主:
你好,我确定450了,哈哈,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高手能指点我。很谢谢大家哦。

网友:
多多潜水啊 ·在淘宝上搜以下东西··找个有信誉就可以

亚拓 ALIGN T-REX 450 Sport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JR PROPO DSX7 2.4GHz 7通遥控设备/DSM2舵机版
ALZmodel 3S1P 2200mAh 11.1V 20C 锂电池组
ALZRC - 450用背胶魔术贴/6片
锂电池电量报警器
M5 三色热缩管/红黄黑 x 1M
尼龙白色扎带 - M3x150mm/15根装
镀金T型插头 - 50A大电流/4对装
螺距尺
400 - 500级直升机专用练习架
ALZRC - 325mm双拼木质大浆/白
ALZRC - 450 碳纤尾旋翼/白
主轴 横轴 大齿轮组 皮带 平衡杆 尾管 脚架 还有平衡冲           都是出自同一家店铺的·搜套机时候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玩航模 就买几千的,有点浪费。
应该买几百块的4通道来玩。以后要花钱多的是

楼主:
请问能提供在哪里买吗?另外如果5000元预算能配个油机吗?

网友:
lz都开上天籁了,5000元配个油直也未免太吝啬了吧!

楼主:
大哥有什么好推荐吗?能不能帮忙配一台4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00配油机·得了把·自己命不要紧·要是把别人给射了 ·那你就悲剧了·何况你还是新手·
还是老老实实用450练习好·在上油机吧·油机万一失控可是会打死人的啊·

网友:
莫激动,买个LAMA玩玩在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建议,所以铁心上450,希望能得到详细的清单,就好比是你自己去买JJ,你需要买多少东西。包括容易损耗的备件。模拟器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343331251 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