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固郎40A电调BEC供电不足,已经查出问题一个烫手,一 ...
我的固郎40A电调BEC供电不足,已经查出问题一个烫手,一个没有温度

楼主(2010-07-31):
我检测电压在飞机起飞时电压拉的厉害,陀螺经常重启。请问7805有功率大点的么,什么型号的7805功率足些能换不。用的是7805,一会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A:
7805是1.5A的,一般电调用2个就是3A,另外也有用78L05的电流比较小。一般3A足够了,检查你的电调7805是不是坏了。

楼主:
行,我量下,看是不是坏了

楼主:
在电路板上怎么确定坏呢

网友A:
一般不会两个一起坏,用万用表测量两个7805比较一下对地电阻值和电压值就知道了,更简单的办法是电调工作的时候摸一下两片7805的温度,如果两片温度不一样就有问题了。

楼主:
晕
今天测试了下,我手摸着7805,一个烫手,一个没有温度。

网友B:
没温度那个挂了,用KIA7805,但是零买的都是假货

网友C:
KIA7805不错,从好盈电调上拆,可能是真货
不过,还是,用UBEC简单一点.

楼主:
我那电调上都没有标是KIA
就写了7805,我刚才通电看了下输出,没有温度的(我已经焊下来了),是输出4.9;电调上面的还是5.02
我们这里都没有卖KIA78D05F的,淘宝上的2元的不知道是不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