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我这些东西可以DIY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0-07-31):
N多电子变压器,可不可以DIY个电调,BEC什么的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

楼主:
但不是节能灯,是超级耗能灯的,所以才换掉那些灯了

网友:
是12V 的射灯的,可以用做冲电器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可以做工作灯,车床、铣床、砂轮机都需要的。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还是拖灯泡

网友:
淘汰啦!
加4个高频二极管改个开关电源,给其它对波纹要求不高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