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舵机安装

楼主(2010-07-31):
新手刚自己装机,看亚托
舵机
的大多都是从里往外装的,我的是飞越450v 2的,舵机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只有从外边往里装了,不知对不对,各位老鸟请指教

网友A:
装外面也不是不行 如果非要装里面的话可以把舵机上盖打开 侧板上面的那个固定柱拆了就可以装进去了

网友B:
一般都是装在外面啊~~~~

网友C:
仔细看看YT论坛鸟哥的贴子!

楼主:
呵呵,是新手嘛,不是拆,是装,是933的,到现在不知道怎么搞,还是从外装吧

网友A:
6楼的 是拆舵机省事还是拆侧板省事

网友D:
我都拆舵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