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射副翼的?

楼主(2010-07-31):
买了黑色的平衡杆20根25元,拿到手后感觉不对,有没有人在用这种?我没敢装机试,我不敢拿我的小命开玩笑,只好又重新买了不锈钢的回来用。现在手上有三种,拍对比照片一张,大家也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看不清楚的话放大了看。
最左边就是黑色1.25元/根,中间是2元/根,右边是2.5元/根,这是分别从三个店买来的,高手应该可以看出分别来自哪里,我就不说了。质量我认为也是递增的,如果有人买到左边的这个,奉劝还是赶快扔掉或者用来改当羊肉串杆

网友A:
副翼转速不高,离心力也不大,不要紧的

网友:
小心射了!

网友:
左边那支基本没有螺纹,太危险了!中间那支螺纹也不太深。。。小心!

网友:
副翼上的拉力没有大桨的大,大概几公斤而已~不过副翼上的扭力却不小,尤其在大舵量的时候~所以副翼杆最好要强度够,弹性好,抗疲劳性能要好~至于加工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转速不高,离心力也不大,不要紧的

副翼的转速难道和大桨不一样?3D一分钟好像也两三千转,我胆小还是不敢用。以后各位有射的上来通报一下,用这个平衡杆3D但没射的也上来释释疑

网友:
我射过,但安全降落了,射了之后震动很大的

网友B:
我在ALZ买了20根,没有楼主说的这种问题,感觉很好

网友:
大桨没射过,副翼射两次了,一次家中调机没装大桨,射出一个副翼,打在家具上像枪响,另一次外场飞,射副翼后玻纤桨和尾管尾撑尾控制杆同归于尽。现在都有心理障碍了,每次出飞,先放远点转个半分钟3D转速再说。

网友:
我也买了20根,经试验打轴承胶后再上到副翼里,然后开远远3D,至今20个起落了,没射

网友:
黑色的那种我也买过两根,没射过,倒是后来都炸断了........
副翼的质量小,且半径也小,线速度比大桨的外缘低得多,不容易射的,就算射了动量也不大,只要不是近距离射中眼睛,甚本没什么危害~

网友:
ALZ的质量下降了?我上次同样在ALZ购的这种黑色幅翼杆,螺纹很深的。

网友:
早几天ALZ开了实体新分店,我抢在开店第一个购物,也是买了一包平衡杆,做工很好,外观满意。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管用什么牌号的平衡杆,最好还是涂上螺丝胶,付翼更加安全,稳定,不易变形。

网友:
本人射过。副翼滑丝射的30油机炸机小心呀!

网友:
还用好些平衡杆踏实,否则飞机机很惨

网友:
切3D转一会没啥事估计这个起落就没事了。新鲜的东西还是不要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ALZ买了20根,没有楼主说的这种问题,感觉很好

以前我从那里买的也很好用,没想到这次这么差,我买的20根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批有问题,我估计这一批肯定不会只有我这20根吧?肯定还有人买到这样的,所以提醒下

网友C:
老支青说“不管用什么牌号的平衡杆,最好还是涂上螺丝胶,付翼更加安全,稳定,不易变形。”
请问:平衡杆涂螺丝胶有用吗?平衡翼是朔料的呀?

网友:
平衡杆要买20根?不是小炸掰直了就能继续用吗?
都是炸鸡高手???

网友:
有顶丝的平衡翼应该可以用,纯塑料的有点怕,
其实塑料螺纹的平衡翼拆装次数多了,也不可靠的,调机时在地上射过,还弄弯了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支青说“不管用什么牌号的平衡杆,最好还是涂上螺丝胶,付翼更加安全,稳定,不易变形。”
请问:平衡杆涂螺丝胶有用吗?平衡翼是朔料的呀?

我也觉得没有用,因为涂了502都射了,还是旋1次2次就换新的吧

网友(2011-02-08):
引用 网友C:
老支青说“不管用什么牌号的平衡杆,最好还是涂上螺丝胶,付翼更加安全,稳定,不易变形。”
请问:平衡杆涂螺丝胶有用吗?平衡翼是朔料的呀?
锯木的锯习惯叫木锯,锯铁的锯习惯叫铁锯。有个马大哈说铁锯能把坚硬的铁锯断,那用来锯木速度不是更快吗?有个聪明的过路人听到后说---效果如何,你一试就知道!!!

网友:
看人品了,这个我也买到过,问过商家,只要副翼是新的,基本没什么事,经过实验确实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支青说“不管用什么牌号的平衡杆,最好还是涂上螺丝胶,付翼更加安全,稳定,不易变形。”
请问:平衡杆涂螺丝胶有用吗?平衡翼是朔料的呀?
很有用,现在拆都拆不下来,只能等炸了

网友:
用了好多家的平衡杆。飞跃的做的还真不错。。钢度不错

网友:
紧贴着黑色的第二根是飞越牌的。我上了厌氧胶后都拧不下来啦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副翼杆射过的~~~~~~~~~~~~太JB恐怖了。。。。 。。。。。楼主赶快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