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码、高清、口味重、欢迎品鉴。

楼主(2010-07-31):
此船目测有些速度,不懂搞,出轴搞成9CM,方向舵在前、转向严重影响!但起跑时速度就够劲,后改成6.5的出轴,起跑时感觉浆不着力,(又或者油门太快)跑出5m左右后速度就上来了。 用2858电机KV2881用432浆,待电池跑没力,电机、电调温度一切正常,但一块3s 11.1V2800 毫安 25C 电池只能跑不足4分钟左右,严重影响兴趣发展!
                                            以上问题请玩船的众前辈点解,小生不盛感激!还有一问、你们跑电船用何种电池时间会久一些?力道充足?

楼主:
顶单个的肺

网友:
套套~~~无码~~~嘿嘿

网友:
楼猪·卡个避 孕套干么

网友A:
此女身材过于修长、屁股下坠严重,操起来直线虽可稍爽但只要过弯就OVER!生来便以先天不足,后天再涂妆抹粉、无码上镜亦无太多看点。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女身材过于修长、屁股下坠严重,操起来直线虽可稍爽但只要过弯就OVER!生来便以先天不足,后天再涂妆抹粉、无码上镜亦无太多看点。鉴定完毕!!!

   我了个艹好文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女身材过于修长、屁股下坠严重,操起来直线虽可稍爽但只要过弯就OVER!生来便以先天不足,后天再涂妆抹粉、无码上镜亦无太多看点。鉴定完毕!!!

刚知道我们数字哥,文采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女身材过于修长、屁股下坠严重,操起来直线虽可稍爽但只要过弯就OVER!生来便以先天不足,后天再涂妆抹粉、无码上镜亦无太多看点。鉴定完毕!!!
太经典了~~

网友:
LZ 的名字 ...... 本来觉得开开历史的玩笑也没什么,但是昨晚看了《The Soviet Story》(苏维埃故事)看的我直反胃....... 从此不再开类似玩笑 。

网友B:
要改用和改动

1)改用銅桨(3M可起滑,但要修銳桨边)
2)船底加水骨(減少水阻,跑的時间会長点)
你这是深V船型,抗浪性好
做得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女身材过于修长、屁股下坠严重,操起来直线虽可稍爽但只要过弯就OVER!生来便以先天不足,后天再涂妆抹粉、无码上镜亦无太多看点。鉴定完毕!!!

兄台比较睿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改用銅桨(3M可起滑,但要修銳桨边)
2)船底加水骨(減少水阻,跑的時间会長点)
你这是深V船型,抗浪性好
做得也不錯

谢谢阁下~

网友:
我用3600KV的2858配432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