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不显示主界面(求助)

楼主(2010-07-31):
刚买的b6,昨天充了2小时断电后想重新设置下时间,但是怎么按stop键都无反应。通电后也直接显示lipo界面,怎么回事?

楼主:
开机直接显示LiPo CHARGE*.*A  *.*V(*S),不显示主菜单1)Program Select,怎么按stop键都没反应。

网友A:
B6有记忆功能,设置好好,它会记忆当前进入的菜单并记忆设置的相关参数,下回开机后自动进入相关项目,但是你说按STOP不能返回那应该就是按键的问题了,你自己拆开直接短接STOP微动开关的引脚试试,注意:微动开关4只管脚布局呈长方形,短接时要短接宽那一边的两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有记忆功能,设置好好,它会记忆当前进入的菜单并记忆设置的相关参数,下回开机后自动进入相关项目,但是你说按STOP不能返回那应该就是按键的问题了,你自己拆开直接短接STOP微动开关的引脚试试,注意:微动开关4只 ...

没错,按stop键没反应,其他三个按键都正常。拆开就算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