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t 450 sport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小弟新手,今天买了yt 450 sport高级套装版,发现里面很多部件是半成品了,问一下,还需要自己重新把螺丝上螺丝胶拧一遍吗?谢谢

网友A:
最好是自己全部检查一遍!

网友B:
要自己重新把螺丝上螺丝胶拧一遍

网友C:
不要怕麻烦,否则后果不可想像

网友D:
重新把螺丝上螺丝胶

网友E:
从头再来。

网友F:
我没有拆了重新打胶就飞了 后来修飞机时候拧开 可以看出确实在亚拓组装时候是打过胶的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横轴那两颗锁紧螺丝还是要确认一下 还有就是固定尾中联的那颗顶丝 我第一次炸就是那里顶丝松了 造成不锁尾自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啊

网友G:
基本上来说,螺丝拆过就应该重新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