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维修(解决)

楼主(2010-08-01):
ztw40a电调在一次炸机中因着地而损坏,有一个2101驱动mos管芯片移位,导致pcb铜箔断裂,断裂的是一边的3个管脚,其中两个已经在旁边找到连接电路,另一个是2101芯片的HLI端只有一个小点,在pcb板背面没有找到连接端,怀疑此pcb板多于2层,经测量上面和中间的2101芯片的hli分别连接于单片机的pc3、pc5端,测量下面2101移位后剩下的点与单片机的pd4连接,不知道量的对不对,怎么不都是pc端呢。按这个路子连接并焊好下面的2101芯片,经测试电机启动不良,抖动,启动后就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附单片机、2101芯片图。
今早再接再厉,发现1线那个位置的铜箔也断了,继续用飞线大发处理,OK了,^_^。

2、3、4的线是昨晚接的,1是今天接的

2、3、4的线是昨晚接的,1是今天接的

网友:
太危险了  拆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