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

楼主(2010-08-01):
各位高手好,我是个新手,我想问下大家,我 在玩直升机时,当飞机悬停  就马上垂直上升,
飞机一飞高,我就心慌````    也许是油门减的快  结果就炸机了,  怎样可以很好解决垂直上升的问题

网友A:
练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好技术!

网友:
油门不够细腻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組裝及遙控設定問題

2) 操控 及 設定概念問題

請說出設定詳細數值

网友:
秘诀就是表心慌,慢收油

网友:
估计是4通或以下通道数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机型、什么控

如果是标准5通道机型和六通以上电脑控,应该正确设置桨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对于新手不熟悉杆量控制的情况,可以把曲线中间悬停位置的曲线设置平缓些。对于简易的玩具型机型只有练好自己的手指

网友:
!如果是垂直上升还不错了,一般新手是尾巴狂转,然后就手忙脚乱!

没好办法,练手感吧!

网友:
油门推得慢点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

楼主:
谢谢啊,对才玩这个没几天  还没感觉  特别是方向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对才玩这个没几天  还没感觉  特别是方向感不好
别提什么方向感了,先联系蛙跳和对尾吧~

网友:
这个没有好办法,就是练~这有点像学走路或学自行车~

网友:
练吧~~排除飞机原因的话就是心理和操控的熟练性了~

网友:
找到方向感,习惯控制油门,通俗一点就是多练习。

网友:
勤学苦练基本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这位大哥,啥是蛙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是蛙跳啊~~~~
     就是一个点起飞!下一个点跌落! 俗称蛙跳!  通过这样的训练!体会油门的控制感!  再慢慢延长滞空时间!以体会更多方向的操控! 。。。

网友:
回复 楼主:

起飞后马上降落,高度在一米左右,求稳,求准~

网友:
这是我刚学的时候找的资料,你看看有用不?